关于步进电机驱动板和控制问题

楼主(2016-03-29):
小弟现在做一款小型的机器人,需要用到5个2相四线的步进电机,然后淘宝了一下相应的驱动板,一般是用L298N芯片做驱动板的,如下图。现在问题就是我每个步进电机都得需要接一个这种驱动板吗?有没有现成的板子是一个可以接2个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的,还是这个需要自己焊。。(电路部分不太懂,希望有现成的板子用,还是有没有电路参考的?)
还有到控制板,之前想用arduino uno这块板,不过它的数字接口只有13个,5个步进电机应该是需要20个数字接口吧,那现在换成arduino mega这个板子,它数字接口50个,可以满足这个步进电机吧?感谢大家的回答啊

网友:
数字接口只有13个,5个步进电机应该是需要20个数字接口吧,那现在换成arduino mega这个板子,它数字接口50个,可以满足.

网友A:
有一个板子驱动仨步进电机的,相当于说那个驱动器拼起来的,你搜DIY雕铣机配件相关的控制板就有

网友B:
在某宝买过6电机二手成套的,进去搜一下。

网友C:
楼主,以后要更新进展啊,我也有的,只是还没有做完,哈哈
相互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板子驱动仨步进电机的,相当于说那个驱动器拼起来的,你搜DIY雕铣机配件相关的控制板就有

好,已搜到,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以后要更新进展啊,我也有的,只是还没有做完,哈哈
相互学习啊

我打算换成舵机了。。。就是成本高一点,原来那个减速电机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某宝买过6电机二手成套的,进去搜一下。

好,多谢啦

网友D:
2560都这么便宜了,楼主加油哦,某宝上有集成板可以控制4个那种小马达或者2个步进的,跟uno板子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60都这么便宜了,楼主加油哦,某宝上有集成板可以控制4个那种小马达或者2个步进的,跟uno板子一样大

那个2560.。。。大部分价格都在100块。我怀疑他是盗版的。。。。那个某宝的能给个关键词搜索吗?我找了半天就找到个五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