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直振弹片最近容易断.......

楼主(2016-03-29):
大家好,我的机器上有一台小直振的弹片,就是那种淡绿色的树脂版弹片,老是容易断,请问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  用的调频控制器,另外请问电压是不是控制震动幅度,频率控制的震动快慢,那是不是把电压降下来就会改善对吧?

   但是我两家震动盘供应商给出的答复完全不一样....我都懵圈了....

网友:
祝愿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网友A:
直振弹片一般都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振弹片一般都是铁的

就是锰钢么对吧?咋我见的这种小直振都是树脂片的呢....圆振都是锰钢的.

网友:
有钢的,也有类似玻纤板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