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升降传送链

楼主(2016-03-29):
有没有一种传送链,是可以升降的,用于流水线直角转角处的,工件到位之后传送链升起,传送到90度的另一条流水线处之后再下降到原位,如下面简图里的绿色部分布局,有没有现成的厂家呢

网友A:
内事不决问百度,百度图片搜一下,各种顶升移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事不决问百度,百度图片搜一下,各种顶升移载

内事不决问张照
外事不决问周瑜

网友:
顶升移栽机构,貌似网上真的有很多。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顶起呢,直接加一个横传好不好?

网友:
这种一般没有现场专门的设备。以我的经验这个功能或者机构只是一个大的输送项目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如果你是搞设计的那应该能自己设计出来,不行的话,可以叫我们帮您设计。企鹅 451029741

网友:
直角过度处一般采用90度旋转台或者是90度转弯滚筒线。

网友:
90度上下层转台,都不知道做了多少啦。。。

网友:
前面的流水線如果是自己做的话,顶升移载机构那就是多个上下的大气缸而已,如果流水线是包给厂商的,那么那家厂商肯定也能做这个机构呀,不需要另外买别人的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参照家电梯的结构

网友:
搞个气缸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