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阴极氧化

楼主(2016-03-29):
   接触的铝做表处的只有阳极本色氧化、黑色氧化和硬质氧化,今天遇到一个图纸是铝阴极氧化(灰色),只有硬质氧化才是这个灰色,也没有听说过阴极氧化,望大侠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最保险的还是一个电话过去问下对方的设计人员

网友:
同求高人解惑。。。

网友:
问阳极厂,铝合金表面处理的一种,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从化学角度来讲,阴极只有还原;估计是写错了,毕竟铝阳极氧化是再常规不过的工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

高中化学知识啊

网友:
阴阳不分了

网友:
化学问题。。
Al相对活泼做阴极也正常。
如果Al相对不活泼,那只能做阳极
以上属于放电过程。

假如是属于充电状态(外部施加电源)
如果不活泼Al,作为阳极,但在充电状态下,由阳极变成阴极。图纸也能说的通

网友:
如果铝不活泼,做阳极。% S2 r6 j% ?% ?1 j' N
但在充电状态下,由阳极变成阴极

网友:
写错了。专门翻了最新的铝合金相关手册,没这种工艺。

网友(2016-05-02):
想了解一下。我有东西要氧化。可以联络吗。

网友:
是只呂合金陽極吧!可以染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