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重机上的一些爪子

楼主(2016-03-29):
其中抓取变压器线圈的爪子,外形小巧。就是不知道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求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6-9-5 16:46):
经过多方面的了解,上面的都是气爪结构。并支持快速更换,设计到气缸活塞设计,具体的结构正在考虑中。

网友:
好想知道内部结构

网友:
是否气缸?机器不错,国内有仿制吗?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气缸。

网友:
是不是一个旋转结构,爪子单边是固定的,单边旋转夹紧

网友:
图片4795应该是绕轴转动的夹紧机械  其他的像气缸

网友(点评):
也不是这个结构

网友:
是不是气爪,我们之前用的是气爪。

网友:
貌似电磁控制

网友(点评):
可是没有看到电磁控制的线

网友:
这个用电磁控制就很方便了,省了气缸,而且结构很小巧,控制也方便,与夹抓连接的杆可以是中空的过线用

网友:
应该是电磁控制了这么小

网友:
看看日本nke气爪有没有你需要的吧,我用过导轨导向的,刚看到的时候以为是我原来用的那种,细看才发现是直线轴导向的。前几天你发帖的时候就想回复了,不过忘记牌子了,翻了一下原来的文档也没找到,就没敢开口(换工作好多东西都删了)。
今天突然觉得可以以关键词“日本N**气爪”搜索试试,没想到真的找到了,哈哈。

网友:
电磁的  小乔

网友A:
请教大家,这个插脚的元器件,不会出现脚歪了对不准孔的问题的吗?

难道每个器件都要校正过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家,这个插脚的元器件,不会出现脚歪了对不准孔的问题的吗?

难道每个器件都要校正过脚的?

送料那块要检测的,检测是好的才会送到装配位置,不良的会剔除的

网友(2016-04-28):
看不出来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应该就像触电继电器的电磁感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