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草图修复缝隙的问题

楼主(2016-03-29):
     是这样的,来的图纸是dwg格式的。然而我们加工是用个type3.0 就是雕刻软件,dwg格式的线条有很多线条的缝隙肉眼看不到,但是不缝合又不能导入,现在我是这样做的,第一,把dwg导入到sw修复草图,如图。非常多的缝隙,只能一个个的手动缝合,非常耗时间。第二,再另存为dwg格式。用pe合并连续线条,第三,导入CorelDRAW转成cdr格式的 。
            关键是草图修复阶段非常耗时间,问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批量处理吗?

网友A:
你可以试试CAD里面的自动约束,看看可不可以?

接近的线会自动约束为一点,只是形状不知道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CAD里面的自动约束,看看可不可以?

谢谢指点,我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