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类同轴度误差测量方法

楼主(2016-03-29):
单轴同轴度和多轴同轴度测量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A:
我只知道 三坐标可以测量吧? 还有你所提到的单轴是单个轴? 多轴是比如在变速箱中多轴的形位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 三坐标可以测量吧? 还有你所提到的单轴是单个轴? 多轴是比如在变速箱中多轴的形位公差?

嗯   想用图像处理求阶梯轴同轴度误差   不知道怎么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想用图像处理求阶梯轴同轴度误差   不知道怎么测量

那估计的需要的,很好的照相机或者投影仪吧。这样通过图像可以解决。而且现在市场上确实有投影仪。 价格比三坐标便宜,所以也有厂家在使用。 但是,它在某些方面上是代替不了三坐标的。

个人感觉,如果你两端顶尖顶,然后磨完的轴同轴度,肯定能在0.005以内。当然建立在顶尖和顶尖孔没有坏的情况。如果顶尖孔已经不规则了,里边已经有摩擦纹了 这样肯定就达不到了, 圆跳动甚至 0.01以上,更别说同轴度, 这样还需要研修中心孔,或者研修顶尖。
至于多轴的同轴度,这个影响的因素就多了。比如,箱体各个孔的的同轴和位置, 轴承的跳动等等 。

网友:
量大的做检棒,通止

网友(2016-08-14):
光学测量在形状误差理想情况下较好,如果圆度,表面粗糙度,轮廓度较差是,用带分析的cmm可以省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