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能不能进行焊接件的疲劳分析?

楼主(2016-03-29):
首先,如题ANSYS能不能进行焊接件的疲劳分析?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哪位大神能告诉我一个类似的案例,让我学习一下~我是菜鸟,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软件当神啊。哎。

因为焊接过后,感觉中间的钢板有变形,所以想是不是可以利用ANSYS对其进行分析,会不会使焊缝裂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软件当神啊。哎。

还有就是因为我看到别人的产品也是一样的布局方法,可是却没有像我们的产品的问题,所以想看看ANSYS能不能进行分析,或者其他的能不能进行分析,客观的去分析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不能,同样一个焊缝任何两个人焊出来都有差异,你怎么输入,你要能分清焊缝里面的差异了那你还要软件分析什么?你要是不明白那软件分析的你觉得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