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配置文件不能正确调用了?

楼主(2016-03-29):
  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了!
我们知道在首次启动ProE时,如果不设置工作目录,系统窗口中(就是大家平时输入purge清旧版本的窗口)显示的应该是启动目录(我也时常用此方法检验启动目录有没有被正确调用)。但是最近又一次启动ProE后提示我“脚本错误”,我立即用《打开 proe 出现“当前页的脚本发生错误”的解决方法(一)》帖子里面的方法,将选项web_browser_homepage about设置成了blank,脚本问题迅速解决。但是问题来了,如下图所示——
我的启动目录明明设在了F盘(图1红框所示),为什么启动后的系统窗口中会是C盘呢?(图2红框所示),这样就使得我的配置文件不能被直接调用,带来很多麻烦。请问大家是如何处理这种启动目录更改的问题的?

                              图1

                                          图2

网友:
起始位置应是PRO安装的位置。

网友A:
楼主知道windows文件夹意味着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知道windows文件夹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请大侠指教。似乎和操作系统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