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键缩孔

楼主(2016-03-29):
单键孔热处理以后,单键变窄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修修

网友A:
收缩不多,数量不大,锉刀修整。如量大用推刀推!关键是量大时,要做键槽热前热后工艺试验,便于拉刀宽度修磨!

网友:
实验下大概变形量,精度,行位公差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加工到位,控制好变形量就好了。

网友B:
修键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键不行么?

缩了 五六丝 有什么好办法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缩不多,数量不大,锉刀修整。如量大用推刀推!关键是量大时,要做键槽热前热后工艺试验,便于拉刀宽度修 ...

单键两端收缩量不一致

网友:
键槽一般用插床或拉床加工,小了只能再返修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修键不行么?

怎么叫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叫缩了

热处理前加5丝,热处理之后减2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叫缩了

键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