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镶套轧辊的配合公差

楼主(2016-03-29):
轴和套的材料都是9cr2mo的   知道的说下  谢谢

网友A:
工作辊有实心辊,空心辊,硬质合金镶套辊。我在板带车间机械设备设计
书里面看见有镶套辊。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B:
轴和套有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楼主要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和套有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楼主要哪种?

过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辊有实心辊,空心辊,硬质合金镶套辊。我在板带车间机械设备设计
书里面看见有镶套辊。你可以去看看

书名是什么

网友(点评):
板带车间机械设备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盈配合

挤一下给一点?还有其他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挤一下给一点?还有其他参数呢?

直径500-600左右的  大小不一    还要什么参数呢?

网友:
以前有个998的帖子,里面有关数据好像是1/1000-3/1000,具体如何自己去查看

网友:
这问题没这么简单  过盈量  太大 会出问题

网友:
自己搞估计有点代价,辊套开裂。以前有相关帖子讨论过,但也只能最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