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具怎么改造

楼主(2016-03-29):
这个锥齿轮结构治具
采用Φ12的镀铬棒.买回来不加工这样用螺钉锁紧行不
这个Φ12的镀铬棒是大了还是小了呢~
  如果不行是不是用4的平键就行了.还是5的平键.
   这个锥齿轮我用的模数2 齿数20的

网友:
这种场合,一般都会用紧定螺钉,不用内六角圆柱头。如果怕打滑,可以在轴上铣一个扳手平面,或者一个大于螺钉的盲孔。

轴对应的键条大小,有国标规定的。不按规定,容易造成加工上的误解,和强度上的消弱。

网友:
个人意见,可以用螺钉紧固。齿轮最好紧配进去。

网友A:
使用螺钉锁紧就足够了,怕不保险可以使用双螺钉或者四螺钉,轴的尺寸就看需要受多大力了,不过一般这个尺寸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向下施加压力还需要胶纸减震说明力矩并不大,大的话就会用聚氨酯之类的柔性材料了。

网友:
铬棒12的一般会小3丝左右,应该可以顶紧,,那么多支撑,,应该不细了

网友:
具体要看需要多大扭矩吧,   常规外径12的轴用宽度4的平键就够了,再配以紧定螺丝限制轴向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螺钉锁紧就足够了,怕不保险可以使用双螺钉或者四螺钉,轴的尺寸就看需要受多大力了,不过一般这个尺寸 ...

这个气缸选多大的.怎么选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气缸选多大的.怎么选型的

这个就不懂了,我是搞机加的,不是工程师,不过原则一般是根据动作速度和阻力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