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问题的理论计算

楼主(2016-03-29):
我在计算一个鱼眼端子连接器的接触问题,但是不管怎么算仿真结果和理论计算结果都不一致,想请教一下大家,下面是一些基本的参数:
1、 模型尺寸
PCB板:简化成了一个外直径为3mm,内直径为1.23mm,高为1.8mm的圆孔
镀层铜:简化成了一个外直径为1.23mm,内直径为1.15mm,高为1.8mm的圆孔
鱼眼端子:最宽处的两端的距离为1.2mm,高度为5mm,厚度为0.8mm
2、材料参数 (设置了材料的屈服极限,PCB是一种很复杂的符合材料,应该是非线性的,由于在与鱼眼端子的接触区域很小,接触的特殊性,在这里把它视为线性材料
PCB板:E=1.11╳104MPa,泊松比ν=0.28
镀层铜: E=1.08╳105MPa,泊松比ν=0.34,屈服强度=280MPa
鱼眼端子: E=1.15╳105MPa,泊松比ν=0.33,屈服强度=400MPa

图像模型的四分之一为下图

网友:
f(x1)+f(x2)=1.2-1.15=0.05,为径向总变形量,x1为鱼眼径向变形量,x2为镀层径向变形量,广义胡克定律,因为是圆柱,径向同步受力均匀,则广义胡克定律中的x,y向应力相等,切片,对于圆薄片再微分,对于ds弦长而言,鱼眼和镀层微分后对应的区域是梯形,pcb层暂时看着和镀层是一体的,所以应变量为长方体的3/2倍(初步估计的,自己可以细算),因为z向受应力会径向扩张,当达到x1时方与最宽层同步受压,立方程组,鱼眼、镀层压应力相等,积分可得各点受力情况。

网友:
线性方法解决非线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