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耐海水腐蚀工程材料

楼主(2016-03-29):
向大虾求助:正在设计一种海洋工程辅助装备,装备工作在大陆架浅水区,需耐海水、盐雾腐蚀,本材裸露,不考虑表面防腐油漆处理,求适用的材料和生产厂家。

网友:
这些有专著,不过要注意成本

网友:
直接度娘,有专门的材料应对这样的使用环境的。像海上油田这种都是用的这种材料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特殊性能低合金高强度钢        耐候钢、耐海水腐蚀钢、表面处理钢材、汽车冲压钢板、石油及天然气管线钢、工程机械用钢与可焊接高强度钢、钢筋钢、低温用钢及钢轨钢

网友(点评):
汽车冲压钢板要求碳当量低,焊接性好,易于压焊,常用低碳钢冷轧板料,像是08、08F这样的吧?

网友:
316L应该可以。

网友A:
耐腐蚀的工程塑料是否可以适用
我们做这个   回帖  索要联系方式

网友B:
可以在表面设计锌铝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腐蚀的工程塑料是否可以适用
我们做这个   回帖  索要联系方式

工程塑料抗拉强度太低,满足不了耐水压密封体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表面设计锌铝涂层

也考虑过,只是不上批量,成本控制不下来

网友:
1Cr18Ni9Ti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塑料抗拉强度太低,满足不了耐水压密封体的要求

原来是密封体      理解错误      的确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