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Cr13的冷处理工艺是怎样的,求教大神

楼主(2016-03-30):
想通过冷处理稳定尺寸,增加耐磨性

网友A:
好像是淬火时快速冷却到低于室温80度左右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的,这材质本身就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淬火时快速冷却到低于室温80度左右

貌似看到一些说法是油冷到室温再立即降温,但具体怎么操作还是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