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测绘国外英制设备零件

楼主(2016-03-30):
各位做非标的前辈们,请教一下英制设备零件尺寸,怎么测绘才准确呢?
  就那卡尺来说吧,卡尺上有英制尺寸和公制尺寸,但是零件尺寸要是分数的怎么办,如7/16 ,9/16等等,我的方法是把测后的数字往这些分数上靠(先把分数化成小数),尽量和这些分数对齐。但是在测绘的时候大多数情况是用公制尺寸再测,这样就导致要两种尺寸来回倒腾,感觉挺费劲的。
不知道各位在具体操作时是怎样的呢?谢谢!

网友:
我有次很得意的经历,测绘一套美国报警箱,和一个集卡锁具,美国人提供的图纸是测绘的,结果我测绘完毕后对方叫我翻成英文寄给他们,说我的图纸好,他们用我的图纸备案

网友A:
先按照公制的测绘画图,然后看看哪些尺寸是有公差和配合的,看这些尺寸是否能靠到分数上,能的话就靠到分数上再添加公差,不能就用小数表示吧。其它的结构性尺寸应该无所谓了吧,哪个国家的零件还没有自由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按照公制的测绘画图,然后看看哪些尺寸是有公差和配合的,看这些尺寸是否能靠到分数上,能的话就靠到分数 ...

谢谢,有公差要求的我会特别注意,因为那涉及到公称尺寸(特别是轴),自然要往所谓的整数(英寸或分数)上靠,那样会比较准确

网友B:
用一把英制电子卡尺,可以同时转换显示英制和公制尺寸的,测量时按英制整数靠,转公制时按精度要求取小数点后多少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把英制电子卡尺,可以同时转换显示英制和公制尺寸的,测量时按英制整数靠,转公制时按精度要求取小数点 ...

谢谢,有时我还会记一下与分数对应的小数值是多少,时间长了就感觉要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