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认真’做毕业设计

楼主(2016-03-30):
我为什么要认真的做毕业设计。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是CVC轧机主传动设计,百度文库有计算内容,但是我看往届画的图纸,我感觉有点不对劲,最开始抄的是实际图纸,然后越抄越差,具体结构怎么画都看不明白,而且标注的很差。所以我自己按照我查找到的书我独立性的重新绘制,尤其我找到一重技术的宝钢2050mm热带钢连轧机主轧区设备(I),我至少有参考里面的布局和模糊不清的数据,我为什么要认真,我想拿优秀毕业设计?我现在根本不在乎那东西!我签工作了,然后现在没有挂科,我完全可以糊弄过去,但我想与998大侠对话,‘对话’一个是央视财经的节目,我大一下看的,但现在很久不看了,尤其998大侠也看对话,我希望我能探求998大侠的深度,正好毕业设计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有机会尝试一把。998大侠抛出过许多关于冶金的帖子,我应该感谢大侠抛出来的东西,否则我去哪思考。重问题轻答案,如果提出一个问题,答案并不重要,你已经开始思考了。一个具体例子,998大侠提过‘雪橇’我认为就带钢上翘头,我去1780生产线,还有中厚板生产线,我都问过带钢的翘头与叩头,他们说原因很复杂,其中重要影响是温度,998提到过电机,我曾经参观看见热带钢的带头上翘,热带钢粗轧机都是两台电机驱动,是否是上轧辊与下轧辊转速差异过大,带钢上下表面的金属塑性变形的流动速度不同,然后造成的翘头与叩头,我仅仅是猜测。

钢铁产品主要是板 带 管 型 线 棒几大类,从998以往文章中,我可以搜索到998做什么,大侠做过R1 R2,热连轧精轧机(应该算过秒流量相等的计算),还有飞剪,板式矫直机,中厚板的侧推板,应该还有中厚板的冷床吧,大侠老提线材,大侠应该主玩线材,但图书馆关于线材资料太少了,我不太了解。我发现关于板带材的资料很多,而且计算方法丰富,减少我自己的工作量,然后可以深入学习,所以直接做CVC轧机,计算应该是热精轧机组但是自己能力有限不会算秒流量,我就算一架轧机一个道次。
谈及毕业设计,然我想起我大三机械原理课上,老师讲过一个小故事,上届做毕业设计的学生,拿着机械设计课本去找老师,老师直接说,你把这个课本扔了,去图书馆查机械设计手册做毕业设计。从这点看到,学生对机械设计手册根本就不知道,老师告诉他干什么然后干什么。我的参考资料就是各种书籍了,我在寒假时期我已经开始着手学习轧钢的知识,板带钢生产技术1000问,第四届国际板带轧制会议论文集,冷轧带钢生产技术,中国热轧宽带钢轧机及生产技术 我大致都看过。但我还需要细看。其中中国热轧宽带钢轧机及生产技术里面有各大热轧车间的平面布局图,设备参数,我就是抄我也抄有准确有来源的。
我的 参考书目:
中国热轧宽带钢轧机及生产技术
板带车间机械设备设计
轧钢机械设计 黄庆学
轧钢机械理论与结构设计 上下 邹家祥
轧钢机现代设计理论
轧制工程学 贺毓辛
轧钢机械设备 刘宝珩
轧钢机械 邹家祥
冶金机械零件强度计算 索柯洛夫
新型轧机  王邦文
国外轧机技术改造译文集
热带钢连轧机
金属塑性加工学—轧制理论与工艺

发几个我找的图片,热带钢生产工艺,现在有常规热带,薄板坯 中厚板三大类了。

网友A:
不错,有深度

网友(点评):
没深度,没广度。英文的我看不懂,深入到具体理论我也看不懂

楼主:
补充一下,我不是‘优秀的人才’,轧钢机械是大四的课程,大部分人都不爱听课,当然我就是大部分人,我上课就是看书,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是我上课看的,现在热情不行了。为了计算轧制力,我把金属塑性加工理论都翻出来了。

网友:
很少有你这样认真做毕业设计的了,前途不可限量

网友:
英文一定要拿下,

网友:
支持小哈五大侠!毕业设计的时间很充裕,应该就是要认真做的,可惜好多人都糊弄一下,

大侠有关于冷墩线材的书推荐一下吗?

网友(点评):
冷墩是啥,我还是从998听说的,我现在看工艺但是书上没写,我看炼钢书的也没有,也许我看的少,线材生产工艺我看的少,你可以去北科大的图书馆检索一下,看一看,发现书名然后pdf搜索

网友(点评):
3Q,冷墩其实就是“冷锻造”,把线材在模具里通过挤压冲成合适的形状,大部分紧固件都是这么制造的

网友(点评):
你看金属塑性加工理论,先看塑性力学,但是我感觉好难,工艺前面我感觉就是力学。9个应力状态图,轧制过程是几个应力状态,我许时间慢慢整理

网友(点评):
之前看了一些塑性力学,又跑回去补数学了

楼主:
1—  工作机座,2—连接轴及平衡装置;3—齿轮机座;4—主联轴器;5—减速器;6——电动机联轴器;7—电动机

1—工作机座,2—连接轴及平衡装置;3—齿轮机座;4—主联轴器;5—电动机
现在主要是这两种主传动方案,我知道热带粗轧机采用两台电机拖动,精轧机采用一台电机,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升速轧制,精轧机组普遍采用7机架,前5个带减速器,后2个不带减速器。两台电机我猜是没法保证上下两辊转速相同。

网友:
哈哈,好好玩热带精轧,这个学问非常深的,尤其CVC,因为棍子是曲线的,抽动到一个位置,其阻力是变化的,非常复杂的,尤其传动系统,精确计算,还有扭转振动的问题,

我玩热带比高线早,是玩过大热带以后,才玩的高线,但玩棒材也比较早,对热带的了解,甚于高线,尤其对世界各国大热带的了解,

你认真学习,工作5年以后回头看,这是无价财富,比你现在存500万块钱还有价值,

网友(点评):
扭振我在哪本书看见过,CVC的辊型曲线,我倒在论文里面看见过 有人给出函数表达式,我的计算精度我就不太高要求了,我就玩的心态,邹的书里面有sms的施罗曼飞剪,IHI飞剪我打算复原出来。

网友:
大侠好好做,祝你拿到优秀毕业设计

网友:
有一年的时间做,确实可以做的细致一些

网友:
面试的时候,把毕业设计丢给它

网友(点评):
计算精度不行啊!毕业设计大部分是抄的,不能示人。

网友:
    毕业设计很重要的,刚毕业的时候很多技术面试都会问到毕业设计的。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我努力一点点做下去

网友:
人才,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深度

麻烦问下,学的什么专业哈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我现在是什么都看,文史哲理工,因为毕业设计现在努力钻研冶金机械

网友:
赞一个,大家的鼓励就是楼主的动力!

网友(点评):
别,我的能力有限,我只是写写自己的思考,做一个博客,互相学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网友:
楼主很用心。不说别的,不求考试优秀,但课程设计,毕业设计之类的项目实训必须冲着优秀去做。

网友(点评):
我讨厌具体的目的性,这东西就是练手的东西,练习how to do!

楼主:
轧辊锥形轴颈

我自己参考往届毕业设计画的

人家是算出来的,第一张图是轧钢机械设备 刘宝珩P40的图。锥形轴颈的锥度一般是1:5

楼主:
cvc轴向窜动是液压式的,我不可能做那东西,我感觉非常复杂,毕业设计就是,做驱动计算,压下还给拆开了。

网友:
推荐楼主看一本老书  轧制原理手册  冶金工业出版社 苏联人写的 译本  或许对你毕业论文有帮助

网友(点评):
采利柯夫的?谢谢你 轧制理论我直接用书上公式求解,我想深入挖掘但是我挖不动,我手里有一个实用轧钢技术手册

楼主:
看了一个晚上图,我发现往届毕业设计画的图有问题,老师给的是XX生产线的支承辊装配图,是实际生产的,但学生画的止推轴承与XXXX生产线的支承辊装配图不完全相符合,不能胡抄乱抄啊,否则走偏了,抄袭之前先看看参考书,知道具体结构,名词,然后才能抄啊!囫囵吞枣的抄袭,啥也没学到,现在没有课程压力,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过程,学习如何识图,参考于机械设计手册,练习如何查询手册,我到现在还没有真正搞懂如何查询手册。

网友:
一看就是个布莱德学校,赞一个

网友(点评):
神马意思?布莱德学校

楼主:
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反思我写内容,我的核心目标是与998大侠‘对话’,但昨天晚上我仔细阅读参考图纸+一重技术的文档,我感觉我是不是有点妄自尊大?轧辊的轴承座画法,液压平衡缸,电动压下,轴向窜辊,一个个问题铺面而来,简单计算的话,我可以不考虑太多力能参数计算,但是老师给我的图纸我要抄图,怎么抄就是一个大问题,抄图之前搞懂一个事情是怎么看懂图纸。我咨询过998怎么看图,但大侠的回答在我看来,大侠的高度与我的高度差距太多了。我想到一个笨的办法,硬憋,自己对着图纸天天看,这个是我在某课堂上,一位老师讲他大学时候的室友做的是机床传动毕业设计,看不懂啊,然后把图纸放在床上看,看了3天,把具体的东西看懂了。我认为这些东西是经验性积累,多听,多看,没事就多看。一个例子我学校发的一本书是机械课程设计图册,就是减速器图册,我当初看了几页,不太多,但是具体的传动知识知道怎么回事,但具体的零件画法我不懂,如果我有精力与时间真的需要手工绘制一些经典零件如齿轮,阶梯轴,螺栓,我想就是从动手做过程中吸取思想与方法。看书上结构是一回事,自己动手画一下发现自己不懂的问题出来,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关于轧机的具体结构,我就是参考我说的参考书目,书上画的简图,文字说明需要细读,反复咀嚼,形成自己的知识。这样到后期不会迷茫吧,但是现在我做的工作还是不够细致,需要做读书笔记,轧辊工作承受什么载荷,校核什么强度,注意什么事项,怎么计算。我现在感觉我还是着急,着急画图就是抄图。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前期工作做好,自己要干什么,最好做个个人计划表。
最糟糕的事情是,大事做不来,小事也不做,眼高手低,既没有眼光,也没有能力。
我喜欢下面这段话
“你们的事业的成长,应该像一棵树的成长一样。应该是顺其自然,无间断和全面的

。我希望你们的根能够在这个学院的肥沃土地下面尽量深入,以使你们的树干长的既粗且

壮。这样,将来无论树叶无论多么茂盛丰满,也永远不会有水分供应不暇的毛病。在上空

将不时有狂风大雨,也会有行雷闪电。所以切勿长得太快太高。”

楼主:
CVC轧机的基本原理
CVC轧机的基本原理是将工作辊的辊身沿轴线方向一半磨削成凸辊型,另一半磨削成凹辊型,整个辊身呈S型轧辊,并将上下工作辊对称布置,通过轴向对称分别移动上下工作辊,以改变所组成的孔型,从而控制带钢的横断面形状而达到所要求的板形。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1)  轧辊整个辊身外廓被磨成S形(或瓶形)曲线,上下辊磨削程度相同,互相错位180°布置,使上下辊形状互相补充,形成一个对称的辊缝轮廓。
2)  上下轧辊是通过其轴向可移动的辊颈安装在支座上,与其支座本身一起作轴向移动。上下辊轴向移动方向是相反的,根据辊缝要求,移动距离可以是相同的也可以不同。
3)  S形曲线加上轴向移动,使整个轧辊表面间距发生不同的变化,如图1-2所示而改变了带钢横断面的凸度,改善了板形质量。
4)  CVC轧机的作用于一般带凸度轧辊相同,但是凸度可通过轴向移动轧辊在最小和最大凸度之间进行无级调节,再加上弯辊装置,可扩大板形调节范围。
当轴向移动距离为±50~±150mm时,其辊缝变化可达400~500μm,再加上弯辊作用,调节量可达600μm左右,这是其他轧机无法达到的。

图1.2b所示是根据预先的辊缝要求,将轧辊稍加轴向移动并抬起上辊,构成具有高度相同的辊缝,在这个位置上,轧辊的作用于液压凸度系统相似,其有效凸度等于零。
图1.2 c所示,上辊向右移动,下辊向左移动,且移动量相同。这时轧件中间处的轧辊廓线间距变窄,从而加大中部压下量,此时的有效凸度大于零。
图1.2 a所示,上辊向左移动,下辊向右移动,且移动量相同。这时轧件中心处辊缝曲线凸度变大,从而减小了中部压下量,此时有效凸度小于零。
王邦文.新型轧机[M].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4,59-65.

网友(点评):
我查最早轴向窜辊好像是日立的HC轧机,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应用,他是刚性辊缝,cvc是柔性辊缝。

楼主:
毕业设计参考图书资料,自己的进度感觉有点延缓了。
轧制数学模型我现在发现3类书 也就是轧制力计算公式
1邹家祥的轧钢机械,轧钢机现代设计理论给的
2金兹伯格的板带轧制科学基础
3康永林轧制工程学,
让我眼花缭乱,不同钢种的模型是不同的,计算公式的假设条件
另一本金属塑性加工力学,是东北大学赵志业写的书,有推导过程,但是我如果分析过程,我感觉好累,各种从未听过的名词,我还不能保证我可以完全搞懂所有事情。
轧制力矩计算方法好像有两种一个
轧制力来计算轧制力矩
轧制能量消耗推算轧制力矩

网友(点评):
看书,别看乱了,比如玩板带,专看板带书籍,因为轧制力模型是不同的,你要到了一个程度,都玩一遍了,才能‘泛侃’,因为那时你已经知道其中‘共通之处’了,念书期间,比如我学流体力学,就专门学,不看别的

网友(点评):
您说得是,我感觉我理解的乱,我还是没入门,没有清晰条理的框架结构,我感觉认真做计算需要从基础假设做起,就是金属塑性变形理论开始,一点点走,现在的时间与精力有限,我先做个大概,如果以后有机会细化知识

网友(点评):
我现在博众家之书,然后筛选,我认为我泡图书馆我的视野选择还是有一定,有的书就是公式的队列,价值不高。我曾经打算在压力加工理论进行深入学习,但是我看了几本书,我发现我错了。真心不容易,我的基础不够

网友(点评):
需要打基础,微分方程的理论,弹性理论,应力应变分析,边界条件,屈服与塑性流动条件等,否则没法深入学习

楼主:
我感觉我学习一个前提是必须‘博’ 但‘博’很容易,就是多看,‘精’就很难,需要动脑思考,书上给个公式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直接代数计算,也许适用条件不符合自己计算情况,为了严谨考虑需要推导过程,假设条件,但自己的基础太过薄弱,有些东西现在看不懂,但是心中留个念想,我希望我未来能真正看懂。

我特别愁怎么查函数图,我讨厌看图,问题是不精确,我记得好像有牛顿插值法的但是我不太懂,我只是听老师上课提过一嘴,图片上有一句话“但为了用计算机控制轧制过程”怎么控制的?这个是很值得的问题 而且我想了解工业自动化与工业以太网络,工业级路由器与家庭用的不太一样啊!
如果我选择志田茂模型,为什么选择这个模型,一句话噎死我,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一切都完蛋。我的原则一定要有可信的推导或者已经有的实验结果证明自己的观点,否则什么都白费。

网友:
我大三可以着手做毕业论文,也是翻阅各种资料,也有各种百度,做着做着才发现自己学到的连皮毛都算不上。也是由于认真的做了毕业设计,自己把学过的一些知识重新过了一遍,我才能进入现在的公司(虽然是小公司)。

楼主:
4辊轧机传动工作辊,不考虑张力。如图作用在工作辊上的力有三个。轧制力P,与力臂a组成轧制力矩Mz;工作辊轴承处的摩擦力X,与摩擦圆半径ρ相切;支承辊对工作辊的反力P0,考虑支承辊轴承处的摩檫及工作辊与支承辊的滚动摩擦,P0则应与支承辊摩擦圆半径ρ0相切,并在工作辊与支承辊接触处离开两辊连心线一个滚动摩擦力臂m的距离。一般情况下,m=0.1~0.3mm
工作辊轴承中的合力X水平方向

支承辊半径R0
工作辊半径R

传动轧辊所需力矩为轧制力矩Mz,由工作辊带动支承辊的力矩Mp与工作辊轴承中摩擦力矩Mf三部分之和,即
M=2(Mz+Mp+Mf)

根据力平衡条件P=P0cos λ
λ为P0与轧辊中心连线的夹角,根据几乎关系确定为,ρ0/sinλ+mcosλ/sinλ=R0联合 sin^2λ+cos^2λ=1
《轧制工程学》给的公式是用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然后取近似值是

sinλ=ρ0+m)/R0 然后求出λ
a0=(Rsinλ)+(R0sinλ-ρ0
============
下面有问题
a=Rsinγ把作用点直接放在中性点上,γ就是中性角。中性点的金属移动速度与轧辊圆周速度相等。Δh 压下量 μ轧件与轧辊之间的摩擦系数 0.27~0.36传动两个工作辊所需要的力矩为
M=2(Pa+P0a0+Xρ)

网友(点评):
两个支承辊连心线与连个工作辊连心线不在同一条线上,存在偏移,但为什么偏移?自己看书看得还是不认真,不够细致,明天继续认真看。

网友(点评):
上述图是简单轧制理论的模型,明天需要重新梳理一遍,彻底搞懂

楼主:
简单轧制过程
两辊轧制,上下轧辊同时转动,轧辊直径相等,圆周速度相等,轧件均匀运动。

轧件原始厚度H,出口厚度h,咬入角α,根据几何条件
cosα=1—Δh/D
Δh=H-h
对轧件受力分析如图上,轧件受到上轧辊的支反力N1',轧件相对上轧辊向后运动,摩檫力方向与运动方向相反或者运动趋势方向相反并相切于上轧辊T2'
自然咬入条件,当摩擦角大于咬入角时才能开始自然咬入。
由简单轧制条件可知,轧件产生的变形是相同的,压力分布也是相同,咬入角相同,轧件均匀运动,合力为0,受力平衡
T1'=T2'
N1'=N2'
即合力是相等的,P1'=P2'
且P1' P2'作用线在同一条直线上垂直于轧件运动方向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对轧辊受力分析如图

轧辊受到摩檫力T1,T2 轧辊支持力N1,N2  合力P1 ,P2 铅直方向。
不考虑轧辊轴承摩擦:轧制力矩Mz=P1a,a=R1sinγ Mz=P1R1sinγ
γ 合力作用点与轧辊轴线所成的角
驱动两个轧辊的合力矩M=2Mz
考虑轧辊轴承的摩擦,
轧辊轴颈与轴承构成转动副,当轴颈在轴承中转动时,产生摩擦力来阻止运动(我不太理解摩擦圆,机械原理讲过,但是我忘记了,我找到一些关于摩擦圆的材料)
由轧辊的平衡条件出发,其轴承上的反作用力方向必须平行于轧件对轧辊的力P,同时产生力矩是摩擦力矩。在简单轧制情况下,只有一种情况保持平衡,每个轧辊轴承的反作用力必须等于力P,且与摩擦圆半径相切的垂直方向,受力情况如图

轧制力矩Mz=P1(a+ρ)a=R1sinγ ρ=μd/2
Mz=P1(R1sinγ +μd/2)
驱动两个轧辊力矩M=2Mz

网友:
有时间就好好的做下

楼主:
四辊轧机的支承辊与工作辊有两种布置,一个是有偏心,另一个是没有偏心,可逆式4辊轧机是无偏心,不可逆4辊轧机有偏心
轧机的传动简图,粗轧机大部分是两台电机,精轧机大部分是一台电机,前几架带减速机,后几架不带减速机,轧制速度是逐渐升高的,

网友:
看了一部分 学习了

楼主:
为了提高轧机的刚度和减少辊系的变形,目前广泛采用四辊轧机来轧制带钢,四辊轧机的辊系由工作辊与支承辊组成。轧制时,作用在工作辊上的轧制力传递给直径较大的支承辊,使轧机具有较大的刚度,从而保证所轧带材的精度。
四辊轧机按其传动方式可分为工作辊和支承辊传动两种。支承辊传动的四辊轧机具有以下特点:
1)        可采用直径较小的工作辊,从而降低轧制压力,减小了工作辊在轧制时的弹性压扁;
2)        可在同一台轧机上采用不同直径的工作辊来进行轧制,以改善轧制条件,扩大轧材品种;
3)        工作辊传动的四辊轧机的传动扭矩往往受到万向接轴强度的限制,而采用支承辊辊传动,传动扭矩可以加大但采用支承辊传动存在齿轮座尺寸加大,轧辊容易打滑和工作辊水平挠度增大。
4)        更换工作辊方便,缩短换辊时间[7]。
支承辊传动主要优点是可以采用直径较小的工作辊,实现轧制更薄带材,主要在冷轧带钢生产中应用,热轧带钢生产多采用工作辊传动。
主传动装置的作用是将电动机的输出扭矩传递给工作辊,使其以一定的速度转动,实现对金属轧制。传递过程如下:电动机→减速机→中间轴→齿轮座→传动轴→工作轧辊。热带钢精轧机组是属于多列式轧机,一般是不可逆式轧机,往往采用集体驱动,
减速机一般设在精轧机组的前3架轧机,减速比一般在1:5~1:8之间。精轧机组后4架一般为直接传动,但也有少数轧机采用减速机。宝钢的2050轧机,在F4、F5轧机仍有减速机,其减速比为1.78和1.3。减速机对传动系统响应速度有影响,应减少有减速机的机架。但是采用减速机可以减少主电机的规格数量,可以减少备件,扩大主电机共用性,还可降低主电机造价。因此带减速机的机架数量,应根据具体条件来确定。
齿轮座是用来将电动机或者减速机的扭矩传递分配给工作轧辊。齿轮座传递的扭矩较大,但其中心距离受到轧机轧辊中心距的限制。因此,齿轮座的齿轮一般具有较少的齿数、较大的模数和齿宽。齿轮座由齿轮轴、轴承、轴承座和箱体组成。
传动轴是将齿轮座分配的扭矩,分别传递给上下工作辊的装置。传动轴有十字形、扁头形、齿形三种。旧轧机传动轴均用扁头形传动轴,随着轧制速度的增高,精轧机后端传动轴将扁头形改为齿形,保证了传动系统的平稳运行。新轧机由于中间坯增厚,轧机负荷增大,精轧机传动轴广泛采用十字形接头和齿形接头。

楼主:
今天参加一个活动,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还需要完善,虽然查许多东西, 但是自己的整理能力还欠缺很大。知识真是无穷无尽,一个为什么包含很多能力,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也许有更多知识增长。

楼主(2016-05-22):
个人关于热轧的认识
我的毕业设计课题就是宝钢2050的F1精轧机,借助契机总结个人学习认识,希望潜水大侠拍砖。鄙人水平有限,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希望能见谅。
钢作为人类活动的材料主要材料,我想应用钢是钢轧制成各种型材,我看书有句话说的
有铁无钢,有钢无材。机械应用主要就是各种成型的钢材,板带,型钢,线材,管材
其中板带钢占据型材一大部分,板和带的区别,这个我有点忘记了,带钢主要以钢卷供货,可以纵剪,横切
平整钢卷、分切钢卷、纵切窄带钢卷、横切钢板,最近几年又有经过酸洗的热轧钢卷作为成品进入销售市场。
热轧宽带钢,窄带钢。宽带钢可以纵剪成窄带钢,效率不一样,现在都发展宽带钢,宽度受到板形的影响。板凸度,这个有研究生的论文就写这东西,但是我没精力看。
国内最早的热轧生产线是鞍钢的2800/1700半连轧,既能生产中厚板又能生产热轧带钢。
然后是78年引进的1米7工程,还有一个国产的1700生产线是在本溪钢铁公司。
 1700热轧是日本的IHI和三菱做的,冷轧是西马克做的,我在一本书看见过。
然后80年代建设的宝钢,我到纪录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4MTU1NTI=.html?from=y1.7-2

网友(2020-06-18):
认真的改变自己及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