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旋转运动的结构,求大师给个解觉高度的方案

楼主(2016-03-30):
上下+旋转运动的结构,但是客户看了以后觉得高度太高,马达2的尺寸是固定不能改的,上下的行程也不能改。求大师给支个招有没办法在其他方面降低高度

网友A:
成本允许的话,换个直线电机立着装吧,就是控制可能麻烦点。

网友B:
上下的卷扬机的形式能接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允许的话,换个直线电机立着装吧,就是控制可能麻烦点。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的卷扬机的形式能接受吗

谢谢你的回答。卷扬机不行。

网友:
马达一为什么不能装到侧面或者竖起来安装呢

网友:
    宽度可以变么。如果宽度可以变可以考虑2个电机放在一起,这样可以减少一个电机的高度。如果旋转那个电机需要陪减速机的话。也可以放倒 选个轴转90的减速机。这个东西的高度正常情况下必须大于一个电机尺寸+上下行程。

网友:
高!实在是高!把马达2放在黑板的下面,齿轮的外面,同步带加同步轮。

网友:
高度动作可以用薄型气缸或油缸,请注意:马达2可以集成在气缸或油缸内部,同时马达1和曲柄连杆机构可以取消了。肯定高度尺寸要小的多。而且圆周轮廓尺寸也小,还有重量也小。

网友C:
上下多少范围内?旋转多少范围内?有等比规律还是各玩儿各的?对加减速度的要求如何(匀速还是抛物线?)?

不然谈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多少范围内?旋转多少范围内?有等比规律还是各玩儿各的?对加减速度的要求如何(匀速还是抛物线?)? ...

上下50mm,旋转是360度,上下马达是分开控制的,各不影响。

网友:
与凸轮分割器相比,你的有什么有点?

网友:
气缸+齿轮

网友(2020-09-24):
三共凸轮机构直线装置+凸轮机构转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