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路块

楼主(2016-03-30):
请教各位大神,液压基础油路块,没有标T,P口,如何区分T,P口。液压站压力上不去,用来检查液压泵的。

网友:
1、P口直径比T口要小。
2、看块上阀的接口和哪个通。

网友(点评):
彭老师普及液压知识,佩服佩服

网友(2018-09-13):
把阀的原理图找出来啊

网友:
先用低压力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