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持机构谁能设计

楼主(2016-03-30):
1. 检测件=被夹持件:尺寸25×25×6mm芯片,如图
2.操作过程:芯片被送入定位固定板准确位置,然后上压板压紧芯片,待芯片测试完成,芯片取出。
3.要求:
上压板压紧芯片过程为对准,下压,并最终保持压紧力60N左右。
要检测不同芯片,要求放置和取出芯片时方便快捷,操作简单。
对芯片的压紧力能够在范围内可调。
机构操作简单可靠。

谁能想出好的方案,有酬谢!QQ:396188653

网友A:
先说多少报酬看看值不值得花时间去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多少报酬看看值不值得花时间去考虑

可以加Q私聊。

网友:
节奏多少?
固定板槽边缘加大倒角进行导向。
间隙小如果需要低成本的话,又不在意空间,可二次定位

网友B:
LZ提的太不专业了,
芯片上料方式,上压板对准孔的尺寸,配合——什么是准确定位?,CT什么都没说
动力源是手动还是气动还是电动?
60N左右是左多少,右多少?

自己没想过就过来空手套白狼?我只能怀疑你不是做机械的

看芯片压紧只能用弹簧,上压板和下面固定板也必须用塑料,精度要求不能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提的太不专业了,
芯片上料方式,上压板对准孔的尺寸,配合——什么是准确定位?,CT什么都没说
动力源是 ...

额……
条件限制约多,思维就越狭隘了。
要求手动操纵这个夹具。受力,60±20N。

网友:
还以为是自动的

网友C:
你这个要求其实只是芯片包封生产线的其中一个瞬间,吸嘴吸取芯片,放到芯片安装板上,吸嘴下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条件限制约多,思维就越狭隘了。
要求手动操纵这个夹具。受力,60±20N。

发散思维靠多人,不是靠条件限制
每个人思路不一样,但是你至少你需求是要明确的,要不然做出来都不知道合不合格

网友:
不清楚楼主检测部分的结构,如果只是为了定位的话,定位板和上压板的轮廓都有了。只需要加一个支架,气缸,脚踏阀,弹簧(需要缓冲的话),做成一个半自动治具就成了,如有不妥,请指正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如何保证60的压力么,最简单的办法是压头自重60牛,两个杆子导向,压头本身可以向上运动
弹力将装置顶上,人工下压,为了避免冲击,手工下压点末端位置可以设弹性缓冲

网友:
力可以在压头上加固定重量块就可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要求其实只是芯片包封生产线的其中一个瞬间,吸嘴吸取芯片,放到芯片安装板上,吸嘴下压,

你有做过类似的么?

网友:
围观一下,不知道您这里的定位装置是标准件还是要一起设计的。还有检测得性片是侧面有引脚直插式芯片,有引脚贴片焊接的。还是贴片焊接的,芯片类型不同,具体方法不同,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于放进去容易,取出来难,至于压紧力,这个很多成熟的例子可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