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770*3mm厚的冷轧Q235的钢板折弯后?

楼主(2016-03-30):
238*770*3mm厚的冷轧Q235的钢板折弯后,他的平面度是不是就改变了?在不矫正的情况下平面度能不能达到0.1m

网友:
不能的,最少0.2

网友:
很困难,用百超的带小模液压补偿的折弯机也许可以。

网友A:
折弯一般不会改变平面度,如果你板材平面度够好就能达到
Q235本身的平面度就不怎么好
要求高点的地方都用SPCC/SPH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一般不会改变平面度,如果你板材平面度够好就能达到
Q235本身的平面度就不怎么好
要求高点的地方都 ...

谢谢!

网友B:
我也在想知道这个问题,还有焊接时如何保证垂直度,不知道用定位销怎么样,用螺栓螺母固定的精度不太够

网友(2016-05-20):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想知道这个问题,还有焊接时如何保证垂直度,不知道用定位销怎么样,用螺栓螺母固定的精度不太够

焊接保证行为公差,首先要求焊工能掌握最合理的焊接顺序来做到最小的焊接变形,焊接工装只是一个辅助,焊接工装你做的再标准也不可能一点变形都没有,公差要求高还是需要整形或者再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