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锥螺纹底孔的的大小

楼主(2016-03-30):
现在需要在不锈钢材质的零件上打PT1/4 19牙的螺纹孔,按标准底孔是11.0。然后用丝锥攻丝,攻到丝锥的根部,然后加工出来后只能拧2-3个牙就拧不动了,是什么原因,那个大侠帮帮忙,

网友:
不锈钢塑好,内螺纹加工好之后牙型会往里挤,所以你能按照普通碳钢和铸铁的底孔标准加工,稍微放大一点。

网友:
PT1/4-19的螺纹底孔11太小了,基本孔平面内底径为11.445,而且你是加工不锈钢材质的,相应的底孔还得加大20丝左右,另外PT螺纹是锥螺纹,你用丝攻攻的话,前面要磨掉一部分,要不能你螺纹碰底了也说不定也只能拧个2到3牙。

楼主:
谢谢,明天试下看看

网友:
3#正解,还有你注意下润滑液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