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脚踏剪板机能改成液压的吗?

楼主(2016-03-30):
买了台变电站淘汰的剪板机,以为好用,谁知道要切宽点的板子时,实在够呛,就这样用感觉不是很适用。刚好手头上有一台钢筋折弯机的用叶片泵的液压站,想着能不能改成液压的,不用那么累人。

如果能行的,请教液压缸是装在两根弹簧的位置好还是装在踏板的位置好呢?

另外就这剪板机的架子,加上液压后,如果液压缸够力,能切更厚一点的板子吗?例如2mm、3mm。我怕他散架

网友:
尽量别改了! 原有参数 最大厚度1mm,机身强度在哪里呢

网友A:
不要没事找事。

网友:
如果有钱和时间的话,可以试下也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没事找事。

这是对生产效率的提升啊,怎么叫没事找事呢?

网友:
不如卖了在买个二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对生产效率的提升啊,怎么叫没事找事呢?

薄板切,液压的没有机械的快,厚板的话你这铸铁机架早断了。而且电液,同步不是你一个小作坊可以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板切,液压的没有机械的快,厚板的话你这铸铁机架早断了。而且电液,同步不是你一个小作坊可以弄的。

是我中文不好还是兄弟你的中文不好啊?我好像没要求加快切割速度啊。

另外不知你指的厚板是多厚的呢?我指的厚板只是2mm或3mm的,你觉得这个厚度的板肯定会让这个铸铁机架断了吗?

我的初衷只是为了省力而已。电液问题我都有现成的液压站了,你说我能弄不能弄?

至于同步你有高见的你可以指点我,你怎么那么牛b就知道我弄不了呢?再退一步,我不弄双缸的,我弄个单缸的可以吧?这还需要你那高高高科技的同步技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中文不好还是兄弟你的中文不好啊?我好像没要求加快切割速度啊。

另外不知你指的厚板是多厚的呢? ...

请仔细观察液压闸式剪板机和你这5000元左右的剪板机的实际差距,不是说有个液压站,装一个液压缸就成了液压剪板机,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农民也能攒飞机,那是飞机吗?搞技术不要拿钱开心,面子不值钱!

网友:
同意楼上的~新的液压4x2.5的剪板机也就3万多点~

网友:
可以试试。建议液压缸装在脚踩的位置,模拟脚踩,不会有同步问题,这样最简单。其实脚踩的力估计是不会到100公斤的,这样的力其实可以试试气缸也行,我感觉气缸还好买点,液压缸都要定做的。

网友:
楼主不知道有没有自己的车子,你往车里装上两三倍的载重跑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