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求助

楼主(2016-03-30):
材料为2Cr13,批量加工,工艺该怎么走,请大侠支招

网友A:
线割,钻孔,攻丝

网友B:
这个有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难度吗

可以赐个工艺流程吗?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割,钻孔,攻丝

长了,线切割不太现实

网友C:
不知道你有些什么设备来做此工件?
1 粗加工六面(留余量),2 粗开各槽,3 调质,4 半精加工四周边,5 磨四周边(长度方向),6 精铣各槽、钻孔(顶面)、7 用工装铣两大斜面,8 卧铣精铣两端并铣槽和钻孔,8 用工装铣底面1度斜面(留余量),9 粗磨1度斜面,10 淬火,11 用工装精磨四周边。
加工过程中有弯曲现象,需增加校直序。最好用数铣和五轴数铣来做。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有些什么设备来做此工件?
1 粗加工六面(留余量),2 粗开各槽,3 调质,4 半精加工四周边,5 磨 ...

厉害,
可以看出师傅的工艺经验很纯熟
我广州这边在招工艺工程师,是否有意向,或是否有同行的广州这边的朋友介绍下?

网友D:
有几个疑问,这个零件是什么材质的?毛坯是铸造,锻造,型材还是什么,产品是批量还是少量,斜面要求这么高,表面粗糙度是多少,6.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几个疑问,这个零件是什么材质的?毛坯是铸造,锻造,型材还是什么,产品是批量还是少量,斜面要求这么高 ...

锻造件,其他你问的图纸上都有注明,请细看,斜面人家提出要求,只能按要求做,现在关键是什么工艺安排能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有些什么设备来做此工件?
1 粗加工六面(留余量),2 粗开各槽,3 调质,4 半精加工四周边,5 磨 ...

学习了!请问在5磨 6铣中,哪步需要防止弯曲变形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有些什么设备来做此工件?
1 粗加工六面(留余量),2 粗开各槽,3 调质,4 半精加工四周边,5 磨 ...

老黄威武!!!!!!!!!!!

网友:
此工件最大变形应该是在2、3、6、7序上,10序变形也比较大。
加工过程中要注意切削速度,切削深度和冷却。
调质和淬火时,加热堆码方法,淬火方法不当,也要引起变形增大。
根据贵公司实际情况,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在精磨前再做一次定性处理。

网友(2019-12-26):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有些什么设备来做此工件?
1 粗加工六面(留余量),2 粗开各槽,3 调质,4 半精加工四周边,5 磨 ...

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