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原来的问题

楼主(2016-03-30):
       A点运动的只能如双向箭头所示,要求板B绕着销轴能转动90度就行。老板说结构越简单越好。我自己画了一个,A点为主动点,拉索拉动A点使其绕C点转动从而带动板B转动。但是画圈的地方间隙太大导致效果不理想。想请大家看看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

网友A:
多少载荷及速度?

网友B:
大侠,你这个设计板B好像不能绕着销轴转动90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这个设计板B好像不能绕着销轴转动90度吧

木有尺寸,难以判断其自由度。。。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拉锁直接连到B板,就像化油器的风门一样,调节拉锁的长度就可以控制转动的角度了啊。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机构设计错误

网友(点评):
怎么看,也是卡死的。。。那个“麻花”会别住的吧。杆端活接都不想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载荷及速度?

载荷很小,速度没要求,就是一个调节阀门的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这个设计板B好像不能绕着销轴转动90度吧

画的时候刚好能转90度

网友(点评):
真的???约束给全了? 再说,就算简单模拟或动画制作里能动,应力分析力里绝对过不去的吧。更在现实中,打多少黄油也滑不过去的吧。

网友(点评):
做了一个,干涉倒没有,就是间隙有点大,有几次会定位不准

网友:
反推下,B板转0度到90度,作图分析下“麻花”的轨迹状态,怎么看“麻花”和青色板连接都有问题,换活接吧

网友:
这不符合“越简单越好”吧,弄个杠杆结构算好行程一定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