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K滚珠轴承烧坏原因

楼主(2016-03-30):
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我单位3月中旬发生的轴承烧坏事件:
法纳克的机床,主轴轴承型号为NSK  100 BNR 10,如图,一年半以来一直用的2500的转速。近日将转速增加到5300,在加工了不到20个工件后,主轴卡死,机床内冒烟,报警拆开来轴承滚珠烧坏。
请大家分享下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PS:请各位分析下在去年11月份的一次“撞刀”对此次轴承烧坏的影响。“撞刀”经过:四轴的法纳克机床,工件(圆管)随着工作台以600mm/s的速度,Z向(即机床主轴的轴向)撞击到直径12mm的铣刀,刀片碎,工作台及时拉住后,主轴继续旋转,刀杆与工件摩擦烧损,主轴没有任何报警。损坏的刀的情况见图片。换刀后加工情况无任何异常(加工精度或声响)。---------一种说法是:轴向撞刀致使轴承内的滚珠移位,长久以来与轴承保持架摩擦后轴承烧损。本人觉得很牵强。

网友A:
机床主轴有无最高速度限制?

网友B:
撞击对机床的主轴轴承影响,有,但不是你烧掉的最直接的原因。
100BNR 可以查到极限转速的 这个系列的东东 就是高转速系列 小球
轴承拆出来 看看内外圈滚道如何 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撞击对机床的主轴轴承影响,有,但不是你烧掉的最直接的原因。
100BNR 可以查到极限转速的 这个系列的东东 ...

见下面图片。图片还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主轴有无最高速度限制?

机床说明书上是6000转。

网友(点评):
NSK 官方数据是 7000转,P4Y级 18°角接触轴承;脂润滑极限转速 11200。

网友C:
你这个润滑是什么方式啊?预紧是什么方式啊?主轴跳动打过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见下面图片。图片还需要吗?

看照片是保持器损坏,推测在上次撞机时保持器于滚道和钢球均受损,在未提速时还堪用,提速后摩檫力增大导致。

网友B:
经技术权威分析 楼主的轴承问题应该和撞击有关系。
推测:从保持架断裂图片看,应该是撞击后轴承发生移位,导致轴承运转轨迹发生偏移或轴承间预紧失效。
        至于低速状态正常运行3个月,大概是因为本身低速,温升不高,苟且而已。如撞击后直接开5000转以上,估计也是当时咔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照片是保持器损坏,推测在上次撞机时保持器于滚道和钢球均受损,在未提速时还堪用,提速后摩檫力增大导 ...

撞刀时并无任何报警,主轴一直在转,我们及时拉住了。
(1)如果是撞击时的保持器、滚道、钢球都受损,保持器是软材料,在2500转速下的磨损是否能撑4个月时间?这4个月期间机床的精度啊异响啊,都没有异常。(2) 轴向的撞刀,能对轴承有多大影响?况且主轴没有任何报警。
个人愚见,和润滑很有关系。转速提高后,润滑油的消耗快,供应不足,造成烧毁;另一点是滚道剥落造成附近的保持架(不是一圈)磨损。令人郁闷的是,直到烧成那样,都没有任何过热超温报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技术权威分析 楼主的轴承问题应该和撞击有关系。
推测:从保持架断裂图片看,应该是撞击后轴承发生移位, ...

谢谢爷的热心权威分析。
疑问:(1)轴向撞刀,刀杆纤细,传到主轴轴承那边的力会致使移位?保持架与滚珠本身就是滑动接触的摩擦,若移位,那保持架作为软材料,在2500转下是否能支持这么久。
(2)是否会由于转速提高后轴承温升,润滑油消耗过快导致?
(3)另一方面,从滚道的损伤来看,属于正常还是?我的想法是,转速提高后,油又不足,滚道内剥落严重,掉下来的颗粒物镶嵌在软材料的保持架内,高速下磨损。
(4)此轴承可否辨别真假?

网友:
1,移位的当然很细微,如果很大,当场咔擦。或者没有移位,但也有可能导致预紧失效,当你高速切削时显原型。
2,你所谓的高速其实都是在官方的安全转速之内,正常情况润滑脂不会出现消耗过快。
3,滚道损伤要分析的话 要上图。将轴承拆套后分别上高清图。后一种状况基本不成立。
4,山寨国的山寨技术高超,想验明正身,是个高难度的活,有时他们自己的工程师都区分不出来的。除了找安全的渠道外,别无他法。

网友E:
100BNR10你们选择哪个型号的?
100BNR10S  极限转速11200-16000
100BNR10H  极限转速14400-22400
100BNR10XE 极限转速16800-26400
主轴的高速化和预紧量,你们转速选择和预紧量?
1轴承在高速旋转,滑动随着转速增加而加大,因此接触部分的发热也会变大,润滑油的粘度会下降。会发生缺少润滑油膜而烧伤的情况。
2轴承的预紧量越大,刚度也就越高,多大的预紧量也会使轴承的疲劳寿命降低,发热增加,甚至烧伤

网友:
还有组合方式?

网友:
提供这个完整型号,你这个原先设计转速是2500的转速后转速提高到5300,如果提高转速继续使用原来这个型号,转速和预紧方式无法满足5300转速的,你们选择是的S型号和H行的话不是高速用耐热材料的。
看了下是树脂保持架温度过高烧了。转速高预紧量大摩擦发热大直接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润滑是什么方式啊?预紧是什么方式啊?主轴跳动打过没有?

油润滑的。预紧方式不知道了,机床厂家安装的。
主轴跳动,在撞刀后没打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BNR10你们选择哪个型号的?
100BNR10S  极限转速11200-16000
100BNR10H  极限转速14400-22400

请问您是NSK的经销商还是?因为头像就是NSK的...
型号的话,目前只看到100BNR10 字样,是机床供应商选的,极限转速应该肯定高于5300转的。为什么你说S和H的不是耐热材料?明明极限转速都是10000以上啊。
另外就是,那次撞刀对轴承的影响?

网友:
你这主轴外壁有循环冷却么?主轴要是超过3000转加工,最好要有油冷机循环冷却,因为主轴内部是润滑脂,不适合高速长时间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NSK的经销商还是?因为头像就是NSK的...
型号的话,目前只看到100BNR10 字样,是机床供应商选的 ...

我们是NSK在中国最大一家特级经销商。Q3847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