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设备连线 怎么保持前后上下的精准度?

楼主(2016-03-30):
如下图     我认为现在遇到的困难是  挪动机器
或各位高手   有没其他的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不明白要达到多高的精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要达到多高的精准度?

0.1mm 吧

网友B:
0.1mm的话有点作死了,但是还是有方法的;先用激光坐标仪确认大概位置,确保各机台的水平度,然后机台的上台面确保平面的公差,不要误差超过0.05mm,然后做一个相对机台的标准块,制作误差在0.05mm,还有一个是组装误差,大概在0.05mm;
公差分析考虑,整体误差在0.15mm,所以,你要相对的在加工件上面把这个0.05mm吃掉,确保校验误差在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mm的话有点作死了,但是还是有方法的;先用激光坐标仪确认大概位置,确保各机台的水平度,然后机台的上台 ...

办法很好   谢谢! 但我对 移动设备进行微调的方法 更加感兴趣。

网友:
不能在设备的工装上面制作定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