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缸活塞杆自动下降的问题

楼主(2016-03-30):
我们的液压缸如图所致垂直安装,缸径 50 行程150 ,活塞杆始终连接的重物大约10KG,然而,在设备不运行的时候活塞杆处于退回状态,在设备不运行的时候,活塞杆会自己往下掉,一夜之间的伸出量经过测量平均是50左右。这是为毛线啊,求大神指点,我们的电磁阀jing电气检测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是不是漏油。。。

网友B:
密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漏油。。。

现场也没有看到有油渗出,我还在各个地方放了卫生纸等用来检测,我现在想是不是电磁阀的原因

网友(点评):
把图中液压缸下面的口堵住,看活塞杆是不是还往下掉,还掉就和液压缸有关,不掉应该就是管路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场也没有看到有油渗出,我还在各个地方放了卫生纸等用来检测,我现在想是不是电磁阀的原因

但是关于液压都是上学的时候学的理论,两年来都没有碰到过这类问题,就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问题。

可能出现在哪里的密封?是不是电磁阀那里?

网友:
有可能,不过液压缸和接头处的可能性更大点。

网友:
是否是背压不够?

网友C:
把液压油路系统图发过来!

网友:
装双向液压锁了吗?
可能是內泄。

网友(点评):
装液压锁前看换向阀中位机能,并不是所有的阀都配液压锁。

网友:
系统图呢?

网友D:
下次,把下口堵死,放一晚上看,如果还掉就是活塞问题,如果不掉就是换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把下口堵死,放一晚上看,如果还掉就是活塞问题,如果不掉就是换向阀

多谢指点

网友(点评):
换向阀的问题也包括重力和管路泄漏,最好加液压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液压油路系统图发过来!

系统图,我还真没有,供油那一套设备是老板在我来之前 从供应商那买来的==、

网友(点评):
你不会根据工况自己画出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系统图,我还真没有,供油那一套设备是老板在我来之前 从供应商那买来的==、

正在这样做,

网友:
我的也有这的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
油缸内密封不好内漏会下降,一夜下降50微渗漏没有液压锁靠换向阀中位应该是阀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把下口堵死,放一晚上看,如果还掉就是活塞问题,如果不掉就是换向阀

不用等一个晚上,把油缸降下来,拆掉下腔油管,上腔加点压看看下腔有没油流出就可有判断是否油缸内泄

网友:
可以考虑在油缸有杆腔装一个平衡阀,调下背压。

网友:
气缸我会,就是接气缸的用带先导式单向阀。

网友:
应该是电磁阀也有泄漏

网友E:
油缸密封,油路空气,阀 (换向,液压锁),管路泄漏

网友:
上液压原理图!

网友:
密封圈或者精度的问题吧

网友F:
以前遇到这个问题,是油缸内泄

网友:
引用 网友G:
ийУййййλи·

怎么会乱码?

网友G:
重物向下运动了,说明有杆腔油液的体积减小了,泄露可能的情况有,液压缸的内泄露,换向阀处泄露,假设液压缸没有泄露,注意,换向阀本身就是存在泄露的,时间一长,重物势必就向下运动,因为换向阀是滑阀,O,M中位机能,你可能觉的封死了,实际是阀芯与阀体之间有间隙的,而这个间隙还必须得有,没了不行,可以考虑在有杆腔出口处设置一单向阀和背压阀,或者一平衡阀,

网友H:
有加自锁吗

网友I:
1.先检查系统密封问题。
2.回油管路上的溢流阀(也就是背压阀)。

网友J:
可能内泄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液压油路系统图发过来!

多谢大神,这个问题一直拖到最近才解决,油路图供应商不给,我带电话找了采购,是因为我们的右路里面没有液压锁,以前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设备上的只有液压泵,电磁阀,压力表,油管,油缸,供应商说是因为电磁阀内漏,百度查了相关资料是这个原因,滑阀没有长时间保压的功能,这个基本上电磁阀都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先检查系统密封问题。
2.回油管路上的溢流阀(也就是背压阀)。

多谢指点,右路上面没有液压锁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能内泄漏

谢大神,这个问题一直拖到最近才解决,油路图供应商不给,我带电话找了采购,是因为我们的右路里面没有液压锁,以前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设备上的只有液压泵,电磁阀,压力表,油管,油缸,供应商说是因为电磁阀内漏,百度查了相关资料是这个原因,滑阀没有长时间保压的功能,这个基本上电磁阀都存在,

网友(点评):
滑阀是 内泄漏很大的一种结构形式,球阀几乎可以做到零泄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加自锁吗

谢大神,这个问题一直拖到最近才解决,油路图供应商不给,我带电话找了采购,是因为我们的右路里面没有液压锁,以前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设备上的只有液压泵,电磁阀,压力表,油管,油缸,供应商说是因为电磁阀内漏,百度查了相关资料是这个原因,滑阀没有长时间保压的功能,这个基本上电磁阀都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物向下运动了,说明有杆腔油液的体积减小了,泄露可能的情况有,液压缸的内泄露,换向阀处泄露,假设液压 ...

谢大神,这个问题一直拖到最近才解决,油路图供应商不给,我带电话找了采购,是因为我们的右路里面没有液压锁,以前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设备上的只有液压泵,电磁阀,压力表,油管,油缸,供应商说是因为电磁阀内漏,百度查了相关资料是这个原因,滑阀没有长时间保压的功能,这个基本上电磁阀都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缸密封,油路空气,阀 (换向,液压锁),管路泄漏

谢大神,这个问题一直拖到最近才解决,油路图供应商不给,我带电话找了采购,是因为我们的右路里面没有液压锁,以前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设备上的只有液压泵,电磁阀,压力表,油管,油缸,供应商说是因为电磁阀内漏,百度查了相关资料是这个原因,滑阀没有长时间保压的功能,这个基本上电磁阀都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遇到这个问题,是油缸内泄

谢大神,这个问题一直拖到最近才解决,油路图供应商不给,我带电话找了采购,是因为我们的右路里面没有液压锁,以前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设备上的只有液压泵,电磁阀,压力表,油管,油缸,供应商说是因为电磁阀内漏,百度查了相关资料是这个原因,滑阀没有长时间保压的功能,这个基本上电磁阀都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把下口堵死,放一晚上看,如果还掉就是活塞问题,如果不掉就是换向阀

谢大神,这个问题一直拖到最近才解决,油路图供应商不给,我带电话找了采购,是因为我们的右路里面没有液压锁,以前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设备上的只有液压泵,电磁阀,压力表,油管,油缸,供应商说是因为电磁阀内漏,百度查了相关资料是这个原因,滑阀没有长时间保压的功能,这个基本上电磁阀都存在,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这个问题一直拖到最近才解决,油路图供应商不给,我带电话找了采购,是因为我们的右路里面没有 ...

那几天还真不会画,买来的设备都是装在一起的,看不到里面的结构。

网友K:
没图说个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图说个什么啊...

多谢多谢,新手,能力、方法等 欠缺。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6-04-29):
引用 楼主:
谢大神,这个问题一直拖到最近才解决,油路图供应商不给,我带电话找了采购,是因为我们的右路里面没有液 ...

哦,我不是大神,是小虾。我们以前的产品,支腿有锁,还掉,锁是锥阀口。另外一个是挖臂缸掉,用了恒立的缸就改善了很多,满足jun方要求。所以我只是经验之谈哈!

网友:
回程那个孔在不工作时时禁止漏气,也就是说气源没有关闭状态,是一直进气。如楼主所说的一夜之间,也就是说下班后就把气源断掉了。那么问题是关闭气源后控制单元是密封状态,任何一个气孔(油孔)都是关闭的,0泄露。  所以找下你的控制单元部分。

网友:
可能是,活塞上的油封坏了

网友(2016-07-21):
内泄或者液压锁,平衡阀泄露

网友:
油缸下腔的管路上,有阀的话,把阀的压力再调整的高些,此压力要大于活塞杆重物所产生的压力,再就是检查缸或管路是否有漏的地方。

网友:
先看你的液压缸活塞该处是否漏油排除密封问题,看你的自锁是否正常(这样的系统应该会有自锁机构吧?),除此之外就是液压缸是否内泄了,挨个排查

网友:
一般来讲,根据你的描述,内泄的概率最高,但是考虑工作的难易程度:

建议最快捷的维修方式是,先更换背压阀。其次换杠。

网友:
最好有个液压回路图,看看是否回路设计有问题;或者电磁阀断电后,其复位弹簧力已经不大足够,有小量液压油回流,一个晚上过去了,第二天就可能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液压锁需要考虑主动下降时候的蠕动问题,最好上平衡阀。

网友L:
    楼主有没有装液压锁或平衡阀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有没有装液压锁或平衡阀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