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配合,拉紧力

楼主(2016-03-30):
最近做一款机床,内外锥配合,用汽缸拉紧夹紧工件,现在问题是调整好后工件夹紧能达到调动0.02要求,运行一段时间就有偏差了,请教各位,我怀疑汽缸缸径选大了,导致拉力太大的导致还是另有原因,请指教!

网友:
弹簧夹头吗?跟材料、热处理有关系,变形量不一致,导致装夹的产品跳动超差。

网友:
参考加工中心主轴和刀具的结构

网友A:
夹紧力沿轴向是否存在偏载?轴承是否存在过载现象,比如噪音、温升?

网友(点评):
马哥,请教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圆锥配合,对中精度比圆柱配合要好对吗?

网友(点评):
对中,就圆柱和圆锥,你要说好,还真没考虑过,不需要快换的地方可以考虑圆柱,

网友(点评):
我自己感觉圆锥的对中精度比圆柱好。圆柱要对中精度高就不能有间隙,若没有间隙,装配就比较麻烦,不如做成圆锥配合,好装好拆,对中精度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紧力沿轴向是否存在偏载?轴承是否存在过载现象,比如噪音、温升?

处士所言甚是!

网友(点评):
谢谢马兄,帮我验证了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