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如何实行只往一个方向旋转

楼主(2016-03-30):
我需要做一个工装,可以实现一个方向旋转,但反向自锁卡住不能转就像景区旋转门一样只能往一个方向转,请大家指导帮助

网友:
棘轮

网友(点评):
棘什么轮,单向轴承

网友(点评):
单向轴承里面也是棘轮

网友(点评):
锲快型的单向轴承呢?

网友(点评):
棘轮不行吗?现在很多单方向旋转都用棘轮啊,淘宝棘轮扳手10多块都可以买一把。

网友(点评):
可以,但是棘轮更多的时候要设计,而且齿面要更硬,用在分度上多些,精度也更高,他这里是做个工装,工装设计是重点,而单向运动是次要,选用标准件是为了降低风险,如果在次要问题上纠结过多,就喧宾夺主了

网友(点评):
另外你说10快钱买把棘轮扳手装轴上,希望你想好,到底能否行。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单向离合器,也叫超越离合器,可以实现单向转动。

一种是楔块式单向离合器,一种是滚子弹簧式单向离合器。

轴向受力不大,清洁度好的话,推荐使用楔块式单向离合器。清洁度不好的话,用弹簧式。

网友:
楼主不会骑自行车?

网友:
顶楼上,专业的说法就是超越离合器!至于结构形式,可以网上查,也可以手册上查。

网友:
单向轴承,不需要设计,买回来直接用。

网友:
几个单向模型

网友(点评):
随便发表下个人看法。有些机构不是你觉得可行就能做的,比如第2个机构这个内棘齿你打算怎么加工?齿面怎么处理?第3个端面棘轮你齿形怎么加工?第4个你怎么保证中间的逆转齿轮不打齿?滑块不会偏向磨损?

网友(点评):
大侠误会了,我知道这些东西用在工装上不现实,成本高而且细节处理比较麻烦。这些图也是我从其他网站截图下来的,我只是提供一些思路,开拓下视野。

网友(点评):
第三个端面棘轮的话我见过塑料的,估计是注塑生产的,用在工装这种小批量生产上,除非有现成的零件,否则也不合适使用,另外由于是塑料件,比较小,估计也不适合工装。

网友(点评):
还有,我是个新手,感谢大侠点评,让我能多从几个方向思考,感觉做设计的就是要多种方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