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部件读取零件路径的问题

楼主(2016-03-30):
比如我做了个部件文件A,其包括零件文件A-1, A-2, A-3。我把这一共4个文件放在目录1里面。然后将目录1复制一份,改名叫2,在目录2里面把A改名叫B。

打开部件B,更改零件A-1的长度,保存。

然后打开A,再打开B,结果B却读取了目录1里面的零件……怎么搞都不行。。。除非在2里面把A-1等零件全部改名。如果零件少还好说,零件一多就很麻烦。

SW的很多逻辑跟Inventor不一样

网友:
把B存入移动盘,用另一电脑打开修改,然后再回到电脑试一下看有动作吗?要么方程式。

网友(点评):
大哥……不能这么玩,白菜盘成肉价钱了。。。

楼主:
打开B的时候,在有个选项里面,把读取零件的目录,全部手动改成目录2,结果还是从目录1里面读取。。。晕死

网友:
简单说,SW不能同时打开同名文件,所以造成楼主所说的问题。同样地,一个装配体里面不能有重名的零件。据说INVENTOR可以有重名文件

网友(点评):
从inventor转到sw,别提多痛苦了。。。

楼主:
想到一个办法,如果想复制部件,就把需要更改的零件改名

网友:
我和楼主有一样的问题,我每次都是改文件名,没办法

网友A:
SOLIDWORKS这个软件有后门的,有条件的尽量不要用。

网友(点评):
这种恶意的诽谤还是TMD少点吧,windows的后门也不少,难道阁下使用的linux系统吗

网友(点评):
我们原来用的就是 solidworks,后来某部门检测发现有问题才全面禁止使用的。

网友(点评):
原来我也用的是SOLIDWORKS,用它来画三维图挺好用的,适合我这个初学者。后来某一天就要求我们全部删除不允许使用,还每台电脑检查是否还存有安装文件。

网友:
复制后先把原来文件夹改名,关闭SOLIDWORKS,重新打开复制后的配合文件,保存完全关闭solidworks,原来文件夹改回去名字,打开原来的装配体,保存并完全关闭。
这样你就有两个一样的装配体,零件名字也不用改,只是不能在同一个窗口里面同时打开同名的两个文件。如果需要比对,只能再打开一个窗口把两个装配体分别放入两个窗口。
还有一个办法叫打包。

网友:
把B里面的文件名全改了,sw优先找内存中有没这个文件的
还有个办法,把A先关闭,再打开B,再不行把B文件夹的文件先打开,再打开B

网友:
要用sw你这个问题,我入门的时候老师这样的,还把原来的图纸给改坏了,
你要是想用sw不妨加我qq,
我不说有多熟悉,但是普通的可以应付,
sw准备工作,
零件模板,焊接模板,一系列的表格,,等等
qq553942958

网友B:
处士,说说具体情况,有没有(外部)参考

补充内容 (2016-4-1 10:04):
分别打开都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我也搞糊涂了,你这个怎么能行呢。

网友(点评):
最后一张图,A的零件名全改了。

网友(点评):
最后一张图是右边是查看状态(不然有重名文件无法同时打开),两边名称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处士,说说具体情况,有没有(外部)参考

补充内容 (2016-4-1 10:04):

分别打开都不可以吗,我之前好像也有遇到,能不能详细说明下

网友:
复制黏贴不行的 有个功能叫 “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这个软件有后门的,有条件的尽量不要用。

我们原来用的就是 solidworks,后来某部门检测发现有问题才全面禁止使用的。

网友:
建议用以下方法试一下:
1.用SW打包功能,打包相关,则所打包文件与原文件断开关联,之后可修改,不影响其它文件
2.用SolidWorks Explorer替代文件,用修改后文件替代

网友:
打包替换把A改成B,试试看

网友:
不同的零件即使在不同的文件夹,也最好不要用相同的名称!如果零件变化不大,为了减少设计工作量,可以使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