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选型

楼主(2016-03-30):
这个齿条带动齿轮 夹紧机构
  怎么选型气缸的.
 选单作用气缸的还是双作用气缸。
气缸怎么选型的 我这是夹紧一个塑胶件的.

网友A:
你这问题,简直无语,你想让大伙把传动结构给你画出来,再把静态力传递计算好,发你邮箱。
即使这样,你也得把前提条件都说清楚呢。

网友(点评):
他意思是气缸推动齿条运动齿条带动齿轮旋转 从而控制几个夹板加紧 传动很明确了啊

网友:
仅有这些资料不够,问题太大而间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简直无语,你想让大伙把传动结构给你画出来,再把静态力传递计算好,发你邮箱。
即使这样,你也 ...

估计他自己都没想好前提条件。

网友:
通用气缸很少是单作用的。用最普通的气缸,如SC型的就可以。
行程为被齿条传动的齿轮的分度圆的1/4。
气缸缸径不必选得太小,在气路中加个调压阀。

网友:
气缸我们都是使用双作用的,大概算一下需要多大的压紧力,可以使你的工件不会动,然后轴上扭矩基本知道了,然后选择大点的气缸     你这样设计,感觉装配起来需要精度好高啊,不然一个压紧了,其它可能没压到,或者没压紧啊,还是分开压比较好

网友(点评):
需要调试可以压紧,他那爪子是可调的

网友B:
题外话,这方案各压块的压紧力很难调均匀,为什么不直接选用旋转夹紧气缸来完成夹紧动作呢?制作成本不会比LZ的方案高多少。

网友(点评):
楼主的治具是复制其他机构的,所以不存在改机构的可能。 图上用了12个夹紧点,改用旋转夹紧气缸的话,除非控制气缸成本,要不然还是贵不少

网友(点评):
25缸径的旋转夹紧气缸100元/个,12个共1200元;机械压紧的零件数量为:8个锥齿轮、4条轴、12个轴座、12个压块、一套齿轮齿条副、齿条导向零件、一个主驱动气缸,这些加起要多少钱呢?

网友:
选用双作用气缸(理论力再放大一个型号)+调压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题外话,这方案各压块的压紧力很难调均匀,为什么不直接选用旋转夹紧气缸来完成夹紧动作呢?制作成本不会比 ...

1,压紧力,看产品表面要求高不高是否能有压痕,注塑件高度公差一般不会太大,要是尺寸相差太大,会造成,一个压块压住看,其他的悬空。
2,选8个气缸 还要单独控制,成品肯定比这个高
3,气缸选型看SMC的样本,上面有详细说明,各个型号特点,常用都是双作用的,单作用缸一般不用

网友:
听伏枥老师傅的,还有你齿轮的地方要加护罩的哦,另外你的塑胶件尺寸要准,不然可能出现4个边没有同时压紧的情况,难道每次都要调整压片的位置?

网友(点评):
楼主复制已有治具,所以功能基本不会有问题

网友:
跟着楼主一起学习。

网友:
这个机构需要装配要求很高的,长期动作的话一致性不好保证

网友:
齿轮感觉不太可靠啊

网友:
知道了压紧力矩和气源压力,很容易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