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结构可以实现这个东西的自动包装。

楼主(2016-03-30):
如图,看着是不是很有食欲,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机构能够实现上面包装纸和弹性金丝绳的自动包装呢?国外的好像有这样的设备了。

网友:
呵呵,主要是皮筋的供料得多想想了。想产能高,来料状态很重要。

网友:
反正我找了一圈没找到办法,一个o型圈,直径45,线径0.8,最后做的手动
如果你有办法请告诉我

网友:
。想产能高,来料状态很重要。

网友A:
我心里没谱的就是橡皮筋怎样分拣,哪位大神不啬赐教

网友:
线经0.8 确实不好搞!选大一下的,材质硬一点的!会好一点!

网友:
这种需求啊,楼主你得把各个“工件”的来料状态分开来出照片啊。

这好比:你到客户处,怎么区别看的“工件”,怎么定性的“加工工序或组装工序的需求”,得让别人知道啊。

前面我说了,就是皮筋“头痛?”。

你跟客户了解清楚了吗?那皮筋是啥样的?是不是打结了的?如果是。那这皮筋打结是客户自己弄的,还是采购的成品?

搞机械非标,得会跟客户沟通。

客户的的确确是上帝!!!但搞非标的,就得有那个胆子跟客户刨根问底,问到上帝向你投降。

当上帝投降的时候,你的方案、你可以向客户推荐的工序更改方案及其优缺点、关键是订单的金额增长量,也就差不多心里有数了。

结果,你也开心,上帝也其实省钱了,也会很高兴的。

盲目答应人家的人确实不少,我偶尔脑子发烧也会干这蠢事儿。结果双方都没有任何好处。

我想说的是:中国人太讲究“给面子”或“要面子”。结果,把双方的面子都刮下来了。

双赢,虽然可能不是最“有面子”的结果,但是最保底的“有面子”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心里没谱的就是橡皮筋怎样分拣,哪位大神不啬赐教

说的正中要害。纸供料还好。就是绳子比较坑。后来也想了一套机构,感觉效率还没人高。

网友(2016-06-25):
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啦,非标的,要多试多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