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力矩问题

楼主(2016-03-31):
样本书上的力矩,怎么算怎么不对,求大神指导,右侧MP=175N.M 是极限负载,左侧我选导程5,负载是否可以认为是50X0.222X10呢,下面的60kg,80kg,负载伸出量都不成比例啊。
     这个是现在普遍使用的机械手,丝杆传动。

负载力矩

负载力矩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    结构自重所造成的弯矩加上负载所造成的弯矩等于极限弯矩,这样想想看那
还有是否有冲击,安全系数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    结构自重所造成的弯矩加上负载所造成的弯矩等于极限弯矩,这样想想看那
还有是否有冲击, ...

按下图,如何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