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980MD,G84攻丝问题

楼主(2016-03-31):
我在使用广州数控980MD钻铣机床攻丝时,F代表的是螺距,但是机床运行根本都不是按照我给的F值来加工的,总是很快的下去,很快的上来,因为转数是一定的,所以,这里的F就如同没转进给一样,我输入F1,但是任然很快的下去,很快的上来。不过,F是可以控制螺距的,因为我输入F2的时候,下去的速度要比输入F1的时候快,我的程序如下,请大神帮帮我。
G90
M03 S200
G98 G84 R2 Z-50 F1
对了 如果是我要把F输入成200的就不要说了,G94 和G93 根本不是控制攻丝的。

网友A:
看你的样子程序应该是对的,不过你刚开始的Z值没有,建议加一个。在这你用空走,S200和F1的时候,你实际的F值是多少,在面板上回显示出来的

网友:
哈斯的加工中心G84攻丝 F不是代表螺距,F=S*p,S为转速,P为螺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样子程序应该是对的,不过你刚开始的Z值没有,建议加一个。在这你用空走,S200和F1的时候,你实际的F ...

面板上显示1000转 1000的进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学习一下,(*^__^*)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