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自往复机构

楼主(2016-03-31):
新制作了一个气动自往复机构,是由气缸和手阀组成,当有供气后气缸开始动作,当气缸伸出至止点时带动手阀进行换向,气缸开始回缩,气缸回缩到下止点时带动手阀换向,气缸开始伸出,如此往复。
我发现在高频率换向时手阀寿命较低,请教还有其它方法完成类似动作吗?主要是不用电控。或者是有其它控制阀或机构可以实现此动作。

网友:
楼主的高频率是多高?

网友A:
全气动控制,流量调节控制速度: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气控阀,就是把电磁阀的电改成压缩空气
还有一种东西叫气控逻辑阀,可以实现逻辑与,逻辑或
这些东西凑一块肯定能实现,只是连接气路图就够复杂了

网友(点评):
不用改有双穏和气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气动控制,流量调节控制速度:

才疏学浅看不懂,麻烦可以见得的描述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气动控制,流量调节控制速度:

可以给我画个想我画的那样的组装图吗?你发的控制图我看不懂

网友:
有大侠有方案没?换个好点的手动阀不行?

楼主(2016-05-16):
发现在手动阀的临界点有不动漏气的现象

网友(2016-06-28):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6-08-19):
我知道一种往复回路,但是现在等级不够无法上传图片

网友:
图来了,感觉比你现在的方案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