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混乱女汉纸一枚,搞不清楚内燃机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31):
刚开始接触,搞不清楚排量、油耗、功率、扭矩和转速,到底是哪个决定哪个,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找本教材来学学

网友A:
新注册号 说自己是女汉子,不相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注册号 说自己是女汉子,不相信啊

啥意思

网友(点评):
不爆,系统要求新注册的发帖才随便发这个的,我娃都两岁了还爆什么照啊

网友:
这样把 你爆照,你要下那些高权限的我帮你下。

网友:
缸头是最难玩的,试试吧!

网友B:
难道这些都是让外行来玩的?
对产业前景表示怀疑

网友C:
你是销售和还是技术?

网友D:
简单回到一下:排量=缸数(看是几缸发动机)*行程*缸径,一般单位是升;油耗这个测量方法有整车路试测量有台架上带载测量,在额定功率额定转速下单位时间的烧油量;扭矩(N/m)=功率(KW)/转速(r/min)(单位要同统一)相互影响的。实际上扭矩是缸内压力*汽缸面积,是一定时间内的有效值,因为同一时刻不是所有缸都做功。随便找本内燃机的书,一看便明了

网友E:
用枚什么的一看是玩贴吧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啥意思

不爆,系统要求新注册的发帖才随便发这个的,我娃都两岁了还爆什么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买本内燃机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这些都是让外行来玩的?
对产业前景表示怀疑

学机械的,要选型,但是搞不懂原理,想了解下,不用那么悲观就怀疑行业前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枚什么的一看是玩贴吧的

没有没有确实以前没用过来这里学习的。女的搞不懂这个貌似比较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销售和还是技术?

做农机的,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回到一下:排量=缸数(看是几缸发动机)*行程*缸径,一般单位是升;油耗这个测量方法有整车路试测量有台 ...

谢谢,我其实只要选型,但是不了解的话觉得是乱的,选不了。回去找书看,不懂得再请教。

网友G:
排量 是 气缸活塞上止点到下止点运行的行程那个容积。
油耗 是 每小时燃烧的燃油量。
功率 是 曲轴旋转带动发电机旋转所作的功
扭矩 这个很多了,不知道你要为什么扭矩?是曲轴还是凸轮轴还是其他什么扭矩,比如连杆啊,机油泵啊,水泵啊?
转速 这个字面化理解吧
到底是哪个决定哪个,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这个问题你就提的很乱。内燃机博大精深,是热机的分类中的一种,又有蒸汽机、柴油机、汽油机、煤气机等等很多种,如果是柴油机的话,直接问我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简单回到一下:排量=缸数(看是几缸发动机)*行程*缸径,一般单位是升;油耗这个测量方法有整车路试测量有台 ...

排量不应该是这样的么?排量VL=缸数i*活塞行程S*活塞/汽缸直径平方*π/4*(10^-6)
也就是缸数x行程x截面积=缸数x活塞工作容积Vh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排量 是 气缸活塞上止点到下止点运行的行程那个容积。
油耗 是 每小时燃烧的燃油量。
功率 是 曲轴旋转 ...

补充:排量里面工作容积之后还要算上缸数

网友:
楼主不妨去本区的资料整合帖看看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排量不应该是这样的么?排量VL=缸数i*活塞行程S*活塞/汽缸直径平方*π/4*(10^-6)
也就是缸数x行程x截面积 ...

是面积,简略咯,单位就好

网友(2016-05-28):
正是我想要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