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结构的力学分析,有限元分析

楼主(2016-03-31):
请问各位大侠,一个机械结构,很多螺栓连接,怎么分析整体的受力情况,是用结构力学的知识吗

网友:
大侠,你这说了和没说是一样的,结构力学一般用来解决桁架和多跨梁的问题,你得搞清简化成力学模型,不行就是上图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点评):
我就是想有一个思路,就是装配体螺栓太多,不知道整体怎么分析,还是单个单个的分析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弹力都是研究线弹性的,机械结构是不是都是线弹性的,有遇到非线性的情况吗?非线性的情况怎么处理啊

网友(点评):
现在弹性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有限元分析课程之前有几个假设,其中一个就是材料变形是线性的,实际工程中几乎很少遇到非线性的,把线性的搞明白就不错了;非线性的专门的理论,没看过也不熟悉。

网友:
整体分析,有限元,建模以后你这个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
对于很多的螺栓连接,一般都是强度分析。需要弹性力学的知识。
有压应力就是稳定性了。

网友:
不是机械设计书里螺栓组的分析吗。
学生党,大侠勿喷

网友:
这属于材料力学的知识,书上有基本例题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