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调节高度

楼主(2016-03-31):
这种方法可行吗,不可行的话,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楼主:
不行的话,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A:
这样调节怕是不行,震动下就松啦。其实用不了那么大调节量吧。用螺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调节怕是不行,震动下就松啦。其实用不了那么大调节量吧。用螺杆试试?

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用螺杆是装配之后微调的,但是有的工人可能不怎么会跳或者是压根就不调。所以就想想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把螺杆手轮上搞个刻度,一圈或一格升降多少告诉他们。这样就会调啦!

网友:
这可以再加一个驱动,再加上一个传感,闭环控制自调节,好多方法

网友:
调这个高度,还不如调你的真空吸盘那里,而且真空吸盘本身柔性
你用吸盘那根轴对下面的戏产品的放置面打表打水平就好了

Z1和Z2差别不大的情况下无所谓的

网友:
剪叉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