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外头能够穿透的塑料类材料

楼主(2016-03-31):
像小米万能红外这样能够不干涉红外头发射接收信号的材料叫什么?

网友A:
有机玻璃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玻璃就可以

苹果的鼠标看过么
想做成那种晶莹剔透的白色,同时对红外光也不会产生干扰。

网友:
研究研究遥控器 或者带遥控器的手机 或者找个遥控器前面放不同材料去试试

网友(2018-09-06):
我也在询问类似的半透明的塑料外壳的材质,想打几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