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齿轮

楼主(2016-03-31):
各位大哥,最近搞个任务,要设计塑料齿轮,但是查书上设计都设定模数,齿数,齿厚等的数据。而且例子都是齿数小于17的齿轮,大号齿轮怎么弄,还要考虑根切之类的问题吗?

网友A:
齿数小于17才有根切,大于17的没有根切问题,找本机械设计的书来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数小于17才有根切,大于17的没有根切问题,找本机械设计的书来看就知道了

金属齿轮设计我知道,塑料的第一次接触。看他的例子都是小于17齿,大于17的按照往常步骤直接算?

网友B:
塑料模具注塑出来的齿轮不是 范成法加工的,齿数可以小于17 。 塑料齿的齿形模具是 慢走丝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模具注塑出来的齿轮不是 范成法加工的,齿数可以小于17 。 塑料齿的齿形模具是 慢走丝做出来的。

齿数大于17的是不是直接校核弯曲强度和接触应力就行,我看书上的例子都是初选参数:模数,齿数,分度圆弧齿厚,齿顶倒圆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数小于17才有根切,大于17的没有根切问题,找本机械设计的书来看就知道了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额   我这个回复好像没帮到你,哈哈,你再找大侠帮帮你吧

网友:
如果不是承受重载荷的齿轮,根据手册上的步骤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联系做塑料齿轮的厂家么,我可以帮你问问我们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