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写字机器人

楼主(2016-03-31):
在网上看到老美做的自动写字机axidraw,想问问它的机械设计部分是怎么弄的。

x轴是普通的滚珠丝杠传动。但是y轴是螺母固定,丝杆在动吗?看着又不太像,因为电机都在x轴上装着的。

机械小白一枚(电子工程师),求指点。

网友:
楼主见得真多。跟着一起学习。

网友A:
这属于典型的COREXY结构,使用两个42步进电机,双轴联动,来控制XY轴运动。我玩3D打印机时玩过,MAKERBOT第五代3D打印机就是使用这种结构,如果需要的话,我这边有控制软件和硬件。结构方面也有详细的解决方案。百度下 “corexy"就知道了,原来都是老外在玩这个的,国内玩这个都是从3D打印机结构上学习的。

网友B:
真没看清楚,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没看清楚,没看懂

就是通过两个42步进电机正反转来控制XY轴运动。可以百度下COREXY看下视频就了解了。

网友:
这样Y轴的运动需要根据X轴的运动进行补偿,算法较为复杂

网友:
所以说电子工程师在想在机械设计行业里拿高收入,就得对机械也有相当水平的了解和理解。

先从数皮带开始。再看看你说的螺母固定,是怎么固定的。

其实,类似的机构动画,在MechLib里也有。去年还是前年见过的。

网友C:
Y轴没有驱动的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典型的COREXY结构,使用两个42步进电机,双轴联动,来控制XY轴运动。我玩3D打印机时玩过,MAKERBOT第 ...

多谢多谢。
我自己再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Y轴没有驱动的怎么写。。。

这是两个电机双轴联动的。算法也不难。理解就简单了。

网友:
感觉不是机构的问题,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