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紧定套的调心滚子轴承如何设计轴肩

楼主(2016-03-31):
如题。我最近在设计振动箱,激振力为80T,偏心轴装轴承采用的是22319CCK/W33+H2319,主要考虑的是拆装方便。以前没用过这类带紧定套的轴承,轴承座与轴肩不知该如何设计,现在画了个图如下,大神们帮忙参谋一下呗,谢谢。

网友A:
再加个隔套  ,你轴承内圈和轴肩应该靠不到一起的。如图
另外我也请教下你,你油封干嘛不直接和轴接触?衬套外圈单独磨方便?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紧定套外面缺螺母

网友(点评):
有啊,圆螺母和止退垫

网友B:
不需要轴肩
用紧定套的轴承可以在光轴上任意位置固定
这玩意要手艺安装

网友(点评):
轴高速运转,没定位怕不好吧

网友:
内圈与外圈左右两侧(双向)均要有结构对其限位,安装时注意别憋死。不知道你轴另一段轴承是如何布置的,有没有考虑热变形呢?

网友(点评):
图示是轴的一端,另一端这是这样的,是对称的。起热问题,我采用的是用流动油循环冷却法,专业说法就是稀有润滑冷却。

网友(点评):
那么一旦旋转发热后,由于你轴的两端均被固定(无法伸长)那么轴就只能弯曲了,偏心块的轴伸端也必然弯曲,产生轴向振动,影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轴肩
用紧定套的轴承可以在光轴上任意位置固定
这玩意要手艺安装

不考虑轴承和轴的相对位置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隔套  ,你轴承内圈和轴肩应该靠不到一起的。如图
另外我也请教下你,你油封干嘛不直接和轴接触?衬 ...

这样分开是没办法呀,轴高速运转,怕漏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隔套  ,你轴承内圈和轴肩应该靠不到一起的。如图
另外我也请教下你,你油封干嘛不直接和轴接触?衬 ...

隔套。我在紧定套大端轴端挖了7mm深的槽,

楼主:
不知大家用过这样的轴承没有。图示中有孔用卡簧,轴肩挖有槽。按设计手册上查的轴承尺寸,把槽深设计成了7mm,卡簧槽距轴承2mm。不知实物轴承与紧定套配合后具体尺寸是不是这样。大神们帮忙看看呀。谢谢

网友:
消费电子结构件设计的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我用过这样的轴承,我是把大轴轴肩直接接触到紧定套的大端端面,轴肩不与轴承内圈接触,调整也比较方便。虽然没按轴承手册上的轴肩图样尺寸设计,使用上也没有什么事,只要把受力传递考虑好了就可以了。
理论上轴肩应该接触到轴承内圈端面,我们没用那种结构,也是因为我们在装紧定套时,把紧定套上的大螺母拧得比较紧,同时也跟机器的结构有关。
另外问下,你这个轴的转速有多少?

网友(点评):
最大时为1500rpm

网友(2022-05-21):
最终怎么设计的?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