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弹簧刚度和温度的关系

楼主(2016-03-31):
求助:弹簧刚度和温度的关系

本人没有找到相关资料,特来求助。

大致得到信息是:温度升高,弹簧刚度下降。低温下,弹簧刚度变化不大。

可是没有很具体的数据或者图表说明,哪位大侠了解这块,请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貌似是因为温度高了发生回火现象吧?

网友A:
六十度以上,三百度以内,一般碳素钢材和不锈钢,剪切和弹性模量最大下降8%左右。温度再高进入中温回火区,长时间停留在这个区域以后,弹簧会发生松弛,刚度下降,有个北京弹簧厂的关于国外经验在这方面的译文,回火温度和时间对寿命和松弛率的影响。再往后就是金属材料金相能否保持的问题了,热处理方面的内容。

另外,长时间在空气中加热,会存在脱碳。具体的名词解释百度百科有所涉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十度以上,三百度以内,一般碳素钢材和不锈钢,剪切和弹性模量最大下降8%左右。温度再高进入中温回火区, ...

特别感谢大侠的回复,低温情况下比如零度到零下40度,弹簧刚度的变化大侠是基本不变吗?

网友:
低温这块我也是现搜昂,从对20号钢在低温下的冲击实验来看,强度变化不大。但是要注意使用温度是否会接近韧性-脆性转变温度。在那个论文中,20号钢转变温度大约在-48度。此外一般认为晶粒细化材料低温性能更好。具体牌号的话由于头一次涉及,我也没有特别推荐的国内牌号。

网友:
实质是材料弹性模量与热处理之间的关系,与弹簧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