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装配图参数化

楼主(2016-03-31):
兴趣来潮做的一个链条装配体,只要修改方程式中的节数和链轮齿数就能自动修改装配体中的两个零件生成新的结果。
原理是在装配体中设置常量:节数和链轮齿数,然后在两个零件中再分别引用这两个常量设置新的常量,用零件自己的常量驱动下载后的模型做曲线阵列。
文件模型缺陷:1.曲线阵列的圆弧部分和实际的有点区别,而且两个链轮的齿数是一样的。2这个文件只能用现在的这个链条大小。
原理挺简单,也容易操作,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
另:
大家知道怎么同时用方程式和设计表吗?本来想把常量放到设计表里面然后设计表拖动生成N多种配置,但是设计表里面没有常量,所以只能是想用什么参数就改什么参数。

网友A:
圆弧曲线过渡处链条角度也是自动过渡的吗

网友B:
求sw参数化教程

网友C:
刚好做了个流水线,用链条的,求教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弧曲线过渡处链条角度也是自动过渡的吗

曲线阵列的实体,曲线和阵列都是根据设定的参数变化的,所以是自动过渡的

网友(点评):
不错不错 做个仿真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sw参数化教程

哥哥特征的尺寸输入的时候先输入=然后输入公式就OK了
参数化就是在公式里面包含一个预设的全局变量,只要更改全局变量那么相关的特征尺寸就跟着改了
比如做一个长方形的块,设置一个全局变量A,长方形的长=A,宽=2A,高=3A,设置好以后要改系列就直接把A改个数值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做了个流水线,用链条的,求教育啊

不建议流水线画链条时全部画出,太耗费内存和CPU了,会卡到死的

楼主:
怎么人这么少呢

网友:
可以运动吗

网友(点评):
不能,只能看结构

网友:
下个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哥特征的尺寸输入的时候先输入=然后输入公式就OK了
参数化就是在公式里面包含一个预设的全局变量,只要 ...

谢谢回复,但是我只要还想知道怎通过表格的建立来修改参数从而现实目的

网友(点评):
帮助里面有,搜索设计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人这么少呢

由机械加工转机械设计,没有师傅,走的太弯了点,没事时间逛坛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