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气罐怎么连接

楼主(2016-03-31):
用了个200缸径的气缸,怕气不够加了个储气罐,连接顺序为,三联件+储气罐+电磁阀+气缸,对不对,大家说下,谢谢!

网友A:
有个问题楼主可能忽略了,如果你进气速度小于你节拍速度,你加储气罐也是没用的。另外你怕气压不够,加储气罐也没什么用。

网友B:
压缩空气机组-储气罐-三联件-电磁阀-气缸。
妥妥的。

网友:
储气罐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空气机组-储气罐-三联件-电磁阀-气缸。
妥妥的。

有道理,明天试试

楼主:
三联件+储气罐+电磁阀+气缸,主要是储气罐不会储气,第一次用完了就没气了,要关了三联件前的手滑阀再开才又充气,所以才觉得连接有问题 ,大家说是问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楼主可能忽略了,如果你进气速度小于你节拍速度,你加储气罐也是没用的。另外你怕气压不够,加储气 ...

那储气罐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储气罐有什么用呢

三楼说的对,储气罐的作用主要是为了稳定气压。
把储气罐接在空压机之后,相当于储备了一定量一定压力的气体,减小气路中的气压的波动。
设计之初就应该核算耗气量,选择合适排气量的空压机,以及三联件的接头的管径,这样就不会出现进气不足的情况了

网友:
三联件的流量必须满足气缸用气需求。不然,装在哪里都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