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轴承怎么选择比较好

楼主(2016-03-31):
如图所示,顶上这个圆台重量大概在30KG左右,转速一般控制在100以内,主要是这个端面跳动要保持在0.003以内,请教各位大神,这个轴承应该怎么选择哪种比较好,怎么配对安装比较合适啊

网友A:
你已经画出用两组背对背角接触轴承了,还问别人做什么?

网友B:
上边的轴承怎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边的轴承怎么装

没有细画,中间主轴上面加个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画出用两组背对背角接触轴承了,还问别人做什么?

因为不确定两组背对背能否达到这个精度要求

网友:
外面的轴承座两端的轴承孔加工同心度保证不了0.003的跳动度啊

网友:
转速不高,负载不大,干嘛选两对轴承啊

网友:
一对圆锥滚子轴承咋样?

网友:
论坛关于转盘和轴承安装的帖子不少,不过看来楼主一篇也没有去看过。
按这个帖子所显示的情况,目前楼主对轴承的知识还是一片空白,无法讨论。
建议楼主好好读一读机械设计手册里轴承篇内容或者找各大轴承厂商的轴承使用手册。
至于手贴所说的转盘,除了轴承的使用外,装盘的设计和制作也相当要紧。首楼的设计单从制作工艺而言,要达到0.003的跳动,难度很大。

网友:
您最好找机床厂或者主轴厂家帮你看看吧,对他们来说并不难

但是,按照您提问的这个方式,我并不认为您仅通过处理一个轴承选择就能解决这个0.003的问题

这不是轴承背对背和面对面的问题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age%3D3&page=1
参考下这个结构,中间那粒深沟不要了,才30KG,100转/分。日本顶尖磨床的进给结构,几十年都不败的结构。
轴向3微米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