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有什么好方法加工

楼主(2016-03-31):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零件有什么好方法加工,或者如果您是专业做这类零件的也可以联系我报价,谢谢~

网友A:
大批量的话直接用精拔管切断倒角去毛刺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批量的话直接用精拔管切断倒角去毛刺就OK啦。

这个方法我有考虑过,有两个问题,1.下料用什么设备?切管机?下料过程中能保证不把产品夹变形吗?长度公差能否保证
2.这么大的管子,倒角机有这么大规格吗(没怎么用过这类设备,所以不太清楚)

网友B:
什么材料的?材料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的?材料谁出?

材料普通A3料即可,材料可以我出或者预付材料款

楼主:
忘了说,材料A3即可,每月3000件左右

网友(点评):
定制管子,采用加大车床切断和倒角

网友(点评):
定制价格如何,先去问一问。

网友(点评):
A3 3000件/月,爱怎么做怎么做吧,你一天30000件再想做机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有考虑过,有两个问题,1.下料用什么设备?切管机?下料过程中能保证不把产品夹变形吗?长度公 ...

这个是靠做专机来实现的,通用机器基本做不到。所以数量很重要。

网友C:
这个东西,按楼主给的数量无法用定制精密钢管的方法制作。
理由很简单,价格承受不了。
可行的方法是选厚度合适的钢板裁条、圈园、焊接、整形倒角。
其中焊接用氩弧焊无焊条焊接就可以。当然,如果请鬼魅道长用电子束焊就更好了。
整形倒角在车床上用内涨式芯轴。

网友D:
这可以用冷涨的办法 直接成型

网友:
有批量就弹簧机绕出来然后自动焊接

网友:
机械加工这个行业真的水很深,平时觉得这么个圆环加工很简单吧,但涉及到成本和要求,真的得有一定的经验才能做好。

网友:
圆管加激光切割
普通激光机就OK
就是给圆管做一个固定+旋转滚动装置搞定

补充内容 (2016-4-1 14:09):
找不到合适的钢管,可以去找个生产不锈钢杯碗的五金厂冲出来圆环,不过成本比较高。
电火花切割板材获取也可以。直接焊接这么薄的板就算有工装变形也难控制

补充内容 (2016-4-1 14:12):
如果一个月真有3000的话开模也是种选择,用铝合金材料。成本也能控制

网友(点评):
先找到符合要求的钢管再说。

网友:
圆管加激光切割
普通激光机就OK
就是给圆管做一个固定+旋转滚动装置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按楼主给的数量无法用定制精密钢管的方法制作。
理由很简单,价格承受不了。
可行的方法是选厚 ...

伏枥老师的建议非常有道理,我昨晚和几个朋友商量的结果也是这样最合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按楼主给的数量无法用定制精密钢管的方法制作。
理由很简单,价格承受不了。
可行的方法是选厚 ...

有做这方面的厂家联系方式吗?请帮忙推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以用冷涨的办法 直接成型

冷涨不太了解,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按楼主给的数量无法用定制精密钢管的方法制作。
理由很简单,价格承受不了。
可行的方法是选厚 ...

老师,焊接到时适合氩弧焊,板不厚。但是我看他那个倒角是内孔的倒角,而且要求的尺寸也是内孔,做个外套防止变形, 然后撑内孔。车内孔 倒角, 最后伸出来 25 切断,然后在倒另一边角。 这样可以吗? 谢谢!

网友(点评):
内涨式芯轴就可以做所有事情。

网友:
到此学习一下!类似的可能会用到!不过批量就更少了!每月几百个撑死了!

网友E:
不留个联系方式,怎么联系你呢?你们总共要做的数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留个联系方式,怎么联系你呢?你们总共要做的数量多少?

手机15957329502,赵,每月3000pcs左右

网友:
卷圆,预留塑形变形量,焊接,简单的车削倒角,然后用一副开花胀形模具获得内孔的尺寸。及使材料发生塑形拉伸,抑制回弹,用退火材料更优。

网友F:
很简单   量上去了就开模   工艺 A3板下料 卷圆  焊接   倒角    联系邮箱29722755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   量上去了就开模   工艺 A3板下料 卷圆  焊接   倒角    联系邮箱

你好,qq联系你了,怎么没见回信息?

网友:
这个零件 考虑成本进去的话  直接用 数控车 全部加工出来 成本  效益是 比较好的 可以考虑使用差不多的 管材 然后切断  后数控车 全部加工到位  不需要经过太多复杂的工艺   如果真的量大的 可以考虑 锻打  然后 也是 数控车床加工

网友:
看是否有接近规格的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