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电器额定电压与标准电压之间的转化问题?

楼主(2016-03-31):
如题,最近做了款小家电产品,其额定电压只需12V,而家用的标准电压都是220V,现在楼主不想将该家电的电压变为220V,也不想在电源线上拖个适配器,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恳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兄弟,你手头上一定有手机充电器吧,那玩意的作用是什么?? 220V变5V,体积很小吧;开关电源变换器,目前是极为成熟的产品,220V变12V,你是小家电,功率也不会太大,现有的方案很容易做到产品内部的

ti我记得有款电源处理芯片,功率是2W还是1W,220V变5V~15V可调,好久不用这些玩意了,你上e络盟找找

网友:
如果你实在不会折腾电路板,也可以找专门的开关电源厂家,一般都有不带外壳的裸板电源可供选用,直接装在你的产品内部即可

品牌比如明纬电源,我以前做高频功放,买过他们一款220V转+5V,+15V,10W的不带外壳裸板电源,也就巴掌大小,你可以上他们家网站看看

网友:
不想这样,也不想那样,直接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