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台钻发热怎么处理

楼主(2016-04-01):
最近买了台仿瑞典的齿轮台钻,用久了发热严重,转速也变慢,把齿轮箱折出来,他里面不是密封的没有油,也没加油孔!里面的齿轮是一个金属齿轮带动一个塑料齿轮!这样要怎么解决发热问题?

网友A:
上网看看原厂的使用说明书,缺的自己加上去。

不懂外语?找翻译公司委托。反正现在便宜得不得了。

看了一下你过去的帖子。。。性子太急了吧。

昨晚看了某个车型相关的论坛。有人非要这款车,还就像要另外那车的那个提速,另外那那个车的那那个省油,还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看看原厂的使用说明书,缺的自己加上去。

不懂外语?找翻译公司委托。反正现在便宜得不得了。

他这个是广州产的,但查原厂查不到什么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看看原厂的使用说明书,缺的自己加上去。

不懂外语?找翻译公司委托。反正现在便宜得不得了。

这个是广州产的!找公司主页找不到详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看看原厂的使用说明书,缺的自己加上去。

不懂外语?找翻译公司委托。反正现在便宜得不得了。

楼主:
p

网友(点评):
在网上老找不到这种台钻

楼主:
有什么办法能使这齿轮不要发热太严重吗

网友B:
你要先查清楚是齿轮发热不是轴承发热,如果是齿轮发热,塑料不可能承受太高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查清楚是齿轮发热不是轴承发热,如果是齿轮发热,塑料不可能承受太高的温度

那把塑料齿轮换成钢的齿轮,他没有加油孔也是照样发热严重